如何导出飞控的cl参数

楼主(2018-07-23):
如题,卖家说我那个3号
电机
转速过快是因为我把模式调乱了,我不太相信

网友A:
恢复默认配置。。。

网友B:
记得命令好像是dump。
还有一个diff命令, 返回所有和缺省不同的设定。

网友C:
CLI里面输入dump然后回车,然后就可以复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