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自制 105CM纸飞机 三角翼

楼主(2018-07-23):
一次试飞成功 爽飞

网友A:
请教 飞机重心在哪?怎么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飞机重心在哪?怎么找? 谢谢

重心在机长的一半或一半多一厘米左右

网友B:
请教 您用的是什么马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 您用的是什么马达? 谢谢

2216 2400KV配7X5桨新买的1100KV的电机没到将就用

网友:
门板系列代表机型

网友:
飞行缓慢,适合新手玩

网友:
纸飞机是个神奇的机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 飞机重心在哪?怎么找? 谢谢

无动力低空手抛,能匀速滑行的就行,

网友D:
有图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动力低空手抛,能匀速滑行的就行,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在机长的一半或一半多一厘米左右

多谢指教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丢出去直接翘头,炸鸡,什么问题?重心没弄合适么?

网友:
翘头时可将电池前移用以压住机身,用KV值低的电机时对应的桨会增大,电机座会后移,这时电池都要放在最前面甚至还要加重。

网友E:
2212  2450kv 8*6的桨能带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2  2450kv 8*6的桨能带动不?

可以的 用2200电池

网友F(2018-10-14):
请问一米长的纸飞机用多大舵机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米长的纸飞机用多大舵机比较合适?谢谢!!!!

9克的就行

网友(2019-01-04):
引用 网友E:
2212  2450kv 8*6的桨能带动不?

6寸桨合适,8寸的有烧电机或电调的危险

网友G:
纸飞机,滑翔能力贼强,风大就当风筝玩,有些学校空间小也能飞,贴着墙转向,特别爽!我飞了整整一年的纸飞机,练手,在飞其它飞机到手就能飞,很不错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纸飞机,滑翔能力贼强,风大就当风筝玩,有些学校空间小也能飞,贴着墙转向,特别爽!我飞了整整一年的纸飞 ...

对头适合休闲飞 稳

网友H(2019-04-01):
我做了架,用2S电池,kv1000电机8寸獎,飞不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了架,用2S电池,kv1000电机8寸獎,飞不上天

重心不对吧有图片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重心不对吧有图片吗

这样的,做好加上电池1.3斤,会不会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做好加上电池1.3斤,会不会重了

我也做了架一米左右展翼纸飞机,装上电设灯条(不含电池)460克,用1400KV电机8060桨;用2S2200(115g)电池可以飞起来,但转速太慢推力不足,加速度很小;
如用3S1300(90g)或3S2200(169g)就很好飞,推力很足。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也做了架一米左右展翼纸飞机,装上电设灯条(不含电池)460克,用1400KV电机8060桨;用2S2200(115g)电 ...

你好,问下你第一根横杆距机尾多长,我看你电池位并不是太靠前,我那个电池需放在机头前还得伸出一些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做好加上电池1.3斤,会不会重了

不会重 正常重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好,问下你第一根横杆距机尾多长,我看你电池位并不是太靠前,我那个电池需放在机头前还得伸出一些才平 ...

电机座长碳棒与机尾33cm,这机我把v槽加深了,桨刚好磨到机身,我挖了两个孔,结果是飞起来带声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重 正常重量

多谢,指教。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机座长碳棒与机尾33cm,这机我把v槽加深了,桨刚好磨到机身,我挖了两个孔,结果是飞起来带声效{:1_34: ...

多谢,这二天有空改了下,2S加上KV1000  8寸桨,动力太差,今天试飞了下,只能极小角度爬上,一会就掉两河之间空地了,涉水才拾回来,好在水不深,感觉3S才得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多谢,这二天有空改了下,2S加上KV1000  8寸桨,动力太差,今天试飞了下,只能极小角度爬上,一会就掉两 ...

我也说了用3s电才好飞,这两天天气好,整天都可以玩;3s的玩没电了拿去充电,玩瘾大拿摇控车的2s继续玩,用2s的只能低空慢飞,而且都差不多全油了没剩多少余量,遇到突发情况用大舵转个急弯后就失速了,附上一只沧桑的飞机图,失速侧倾翼尖又破了

网友(2020-02-28):
用一张KT板折叠的更好些,这种拆下来再粘上的虽然节约材料但是麻烦些。

网友K:
这是我做的,翼展70,太轻了,怕风。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我做的,翼展70,太轻了,怕风。

电装什么配置 动力足就抗风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装什么配置 动力足就抗风了

1806,3s1000mha,那天风大,我小油门起飞成功,然后飞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1806,3s1000mha,那天风大,我小油门起飞成功,然后飞不回来。

说明动力不够强

网友:
我觉得是我飞行经验不足,舍不得轰油门的原因。

网友L(2022-06-05):
你这个加强杆是不是竹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