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地平线白板机之-F4U装机

楼主(2018-07-23):
继地平线接收之后,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市面上在售的地平线原装白板机。文采不好随便谢谢,别见怪。不太知道怎么编辑图片所以还是使用老套的楼更方式,见谅。首先来说一下装机需要配的材料
1.白板机:F4U。(卖家一般只出售白板机就只有泡沫件,泡沫件也不一定齐全会缺少一些不重要的小配角,不影响飞行但要像真还是要自己DIY一下)。
2.工具类:美工刀或手术刀(只要锋利就行)、小尖嘴钳、钢尺、酒精胶或者泡沫胶(对泡沫无腐蚀)、704硅橡胶或者3M贴纸、打火机。
3.配件类:0.4-0.6MM钢丝 0.5米,舵脚4只(在卖家哪里找就行、大的不适用),0.6-0.8热缩管10厘米,伟力8250空心杯减速组、8250空心杯电机、或者地平线CHAMP原装减速组(这个有点贵),接收机(我使用的是地平线1S SAFE 主板)接收机选择性也很大,下图会有内部构造图,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舵机(值得提一下的是这款飞机构造有些特别海鸥翼,所以建议使用地平线直线舵机)。
4.涂装类:丙烯颜料,小刷子一把- -,有钱人可以弄喷漆设备 喷涂丙烯效果比手涂效果好很多。

机翼部分

机翼部分

整套泡沫件全家福

整套泡沫件全家福

楼主:
我的做法
第一步先切掉多余的部分,要是要上色的朋友注意一下 升降、方向、副翼摆舵位置先不切。因为上色会有覆盖,到时候颜料到缝里不好清理
上色上色,我颜色调的不是很好,不过这也是白板机的优势、我想要啥色就啥色。
手工涂,我是先横着刷一遍、快干的时候在竖着匀一遍,注意手法要均匀、用力要温柔 是让表面光滑的关键。可以适当用一些丙烯添加剂,我买颜料的时候买了稀释剂和亮光剂,会使得飞机表面形成一层光面。

我是一个粉刷匠

我是一个粉刷匠

楼主:
我比较喜欢先上色,上了色好看多了。依旧还是环保丙烯涂料,先横着刷一遍,半干之后再竖着刷一遍,这样就匀多了。
刷的时候注意手法要轻盈力度均匀就好了。建议不要超过4遍不然太厚重了。使用丙烯的时候可以适当添加一些添加剂,比如亮光剂,或者你喜欢可以上亚光剂个人喜好,这样出来的效果能赶上油漆的一半了- -

楼主:
完全晾干夏天 2小时就可以玩弄了 嘿嘿嘿。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电机怎么安装吧,
市面上比较容易买到的8520空心杯减速组:1、伟力8520 减速组  2、极品8520减速组  3、地平线原装8520减速组Champ, UM T-28 (HBZ4929) 8520减速组
         相比之下 我装过的地平线1S 小飞机  伟力8520减速组适用性最好 完美适用 PT-17 P51D(与飞机原电机孔位很配),极品8520就比较皮实(但是需要自己固定拉角),而市面上在售的地平线原装减速组能装在 F4U、Champ、T-28上(还挺贵不含电机都叁拾闷、不过原装的拉角什么的就不用考虑了装上粘好完事儿)

因为我买了这个原装的 刚好别的机型也用不了所以我就不考虑其他的减速组了、不用浪费了= =。

伟力8520减速组

伟力8520减速组

原装减速组

原装减速组

极品8520减速组

极品8520减速组

孔位正合适很好。桨叶也是原装的哟

孔位正合适很好。桨叶也是原装的哟

地平线原装

地平线原装

楼主:
电机座用酒精胶粘连之后我们就先放到一边进入 各舵面的安装,
副翼: 本来想着省钱 用一个普通舵机进驱动、用了2MM碳纤方管、1MM碳纤圆管、0.6MM钢丝做摆臂套管,结果不美观,而且很费时间,我花了一个晚上去设计走向和钢丝件结果效果很差拆除了= =。。所以这台飞机我最终还是选用了两个地平线原装直线舵机,来驱动副翼的2个舵面,牵引用的是0.4MM的钢丝。关于钢丝在这里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大神,反正我的钢丝总是歪歪扭扭的狠煞风景,跪求大神教钢丝弄直的办法。 至于我怎么弄 就看图吧,我也不想教,不想误人子弟=-=。然后舵角我选用的也是地平线原装的舵脚,和伟力的差不多也是带个类似扎带的锁扣的很方便,在各各机翼上都有预留舵脚安装孔位直接插进去锁死就行了。木质的切割舵脚有点大插进去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伟力的和地平线的直接插就行 但也别用蛮力比较泡沫还是挺薄的。值得说一下的是,伟力舵脚和地平线舵脚相比 伟力的多硬,地平线的多软。所以伟力的不要太大力会折- - 相对而言。

平尾:可以看到图中有2条槽,一条为联动槽 建议使用0.4-0.6钢丝进行加工使用,联动槽下胶水之后建议再贴一层胶布牢固嘛,加固槽建议用碳纤片或者碳纤棒 0.8MM适用,值得注意以下内容:联动槽粘连的时候记得装到机身上 用垂尾固定住,用手轻轻拨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卡主的现象 有的话适当调整钢丝位置。  试装的时候也注意一下舵脚的方向和左右 别两个舵脚上到同一个方向上。

平尾

平尾

副翼

副翼

副翼1

副翼1

网友:
坐等连载。先涂装的话像副翼那个舵机装上去会不会容易掉?应该都是用胶水固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座用酒精胶粘连之后我们就先放到一边进入 各舵面的安装,
副翼: 本来想着省钱 用一个普通舵机进驱动 ...

地平线Su-26XP的单舵机副翼,给兄弟参考下。

网友:
楼主确定不是“8520减速组”?上面您写的82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Su-26XP的单舵机副翼,给兄弟参考下。

F4U必须两舵机的 主翼不是水平的  是W

网友:
有刷的感觉更柔和,坐等更新

楼主:
垂尾:垂尾也是一样 先固定舵脚,记住垂尾舵脚和平尾舵脚不要在同一边了。这个垂尾不知道啥材质,感觉好软。建议大家用个碳纤片固定一下(昨天飞完运输的途中压倒就折了,不过因为上有丙烯的缘故,没有马上脱落 回家自己用碳纤片固定了一下)。 地平线白班机的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大家可以从图中看到一些细节的东西,都很逼真配件的接合度也很好,对得起价格?应该算吧哈哈,反正我是觉得几个泡沫几十块挺贵的,但是我喜欢哈哈哈。

楼主:
机身:拉杆怎么制作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因为大家用的接收都不一样,我用的是1S SAFE的板子 同款板子可以参照垂尾图片中的接法,我也是参照原厂拉杆弄的。
           因为接收有点贵,又是我唯一一个带SAFE的1S接收加上我又是新手,所以被逼无奈只有给接收机位置开个口子方便摘取接收= = 毕竟我3台1S的小飞机都用这块板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款白班机不知道啥情况 只有一边开有拉杆的槽,另外一边没有。我自己切的,不知道是单个案例还是这套泡沫件的问题。不过问题也不大。

楼主:
最后电子和动态设备已经安装完毕了,还差些细节需要补色,贴纸已经准备好了。先试飞之后再贴,我只玩过模拟器。所以肯定会炸等炸了之后再修补= =桨叶用的是美利达三叶浆-地平4叶不舍得用= =
整台飞机 制作时间约在4小时(不包含 涂装等待和粘连等待时间)
总造价?我不知道论坛能不能说这个。会不会被判广告嫌疑,所以想了解的还是私信问我吧。
飞行感觉:嗯 因为SAFE 和 AS3X的介入我感觉超棒,我重申一遍。我只玩过模拟器,这台算第一台飞起来的飞机,飞了一圈感觉很舒服,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飞行,感觉很灵活吧?我先试试其他的再来说- - 不过比轻木机好飞很多
                       有视频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希望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2018-09-18):
引用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0MDE0Njg3Mg==.html?spm=a2hzp.8244740.0.0 = =视频地址

三叶桨有链接没

网友:
楼主第一次飞,就飞这么小的机,技术可以

网友:
SAFE真的是新手福音,不再害怕炸鸡。

网友B(2019-01-05):
楼主怎么联系你,想请教下地平线飞机的问题。我微信 xcxc84

网友C(2019-09-04):
safe是6轴模式吗?

网友D(2019-11-06):
请问楼主,2S动力还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