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做个串冲线

楼主(2018-07-23):
习惯带个小电包出去飞板机,四块电池,两块飞,两块冲,一点不耽误。串冲有电流稳定,平衡的优点。下面做一个串冲线,见图

4s平衡线和6s平衡线中间那根线一分二,jst头串接

4s平衡线和6s平衡线中间那根线一分二,jst头串接

焊接

焊接

焊接

焊接

搞掂

搞掂

试一试,没问题

试一试,没问题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有红线的那根平衡线和有红线的那头充电线一定要插在同一块电池上,否则立刻冒烟。我是用 ...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有红线的那根平衡线和有红线的那头充电线一定要插在同一块电池上,否则立刻冒烟。我是用 ...

完活

完活

网友A:
手艺好俺使出吃奶滴劲,半天才焊一XT头

网友B:
一下充两块电池,充电器检测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好俺使出吃奶滴劲,半天才焊一XT头

过奖了,我焊的很业余,焊接的关键在于温度一定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下充两块电池,充电器检测准吗

挺准的,这个充电器很合我的口味

网友:
好手艺。电路基础好

网友C:
就是怕平衡头和jst头插错组别,把充电器烧了就麻烦了,我用308充4S电池,也做了个串充线,用了一次放弃了,外场使用只怕一个不小心差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怕平衡头和jst头插错组别,把充电器烧了就麻烦了,我用308充4S电池,也做了个串充线,用了一次放弃了, ...

是的,是不能插错。我会用彩色胶布把两组线包好区分,也不容易插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