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组装 了架450今天就算彻底完成了明天试飞忐忑啊

楼主(2018-07-23):
经过一年多的买各种件今天终于组装 了一架富丽450。配置如下,亚拓电机电调KST215斜盘,亚拓的锁尾,黑色的类似K8的陀螺仪。手里也有亚拓500和一台油直不过技术上一直不怎么样舍不得飞,炸不起,所以组装了450  实话说富丽450的空机挺漂亮的不过确实也有吐槽的地方,比如说想用好点的电调想放进肚子里就没有地方,头罩做的太紧凑了,电调绑边上头罩都装不上了,安装舵机更是难。要么就是我笨,固定舵机臂的螺丝先安装就无法机械调整舵机臂的中心点,先安装舵机再装舵机臂就无法安装固定舵机臂螺丝。要么拆侧板简直了。总算组装好了明天准备试飞先祝爽飞吧,技术不怎么好,四位停都没过呢

网友A:
楼主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两者给其一  再软件调试即可完美水平

网友:
模拟器练好再飞吧,不然秒炸

网友B:
今年重新回归。正在装一部老爷机,450sport,我入坑时就买的他。

网友C:
祝楼主试飞成功,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我有450配件你要不,7折给你,QQ2441983736

网友:
电调你就不会放下面。。。

网友:
祝楼主爽飞,期待上传视频

网友D:
模拟器上对尾过了,机械组装全对了,就放心试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楼主试飞成功,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上对尾过了,机械组装全对了,就放心试飞吧

我自己觉得没问题了。但飞之前心理总是很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年重新回归。正在装一部老爷机,450sport,我入坑时就买的他。

估计老机型都很成熟了,布线之类的不会很烧脑。这部富丽真的挺烦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想表达什么

就是装机时兴奋,试飞时紧张害怕

网友:
搞x3 看舵机安装就简单多了

楼主:
无奈今天一直下雨。单飞没人帮我录制啊

网友:
没图片差评

楼主:
谢谢各位魔友支持。一直下雨

网友E:
450pro 50av3可以内置电调的 可以全部走内线 动动脑筋 450pro内置走一遍 装机起码走线能力提一截 不要拿笨不笨来做借口 记得几年前我装的第一台450pro布线规划从晚上6点到隔天清晨 只看你想不想而已

网友F:
首飞都会紧张的,先飞低点,飞过10几个起落就好了,20个起落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pro 50av3可以内置电调的 可以全部走内线 动动脑筋 450pro内置走一遍 装机起码走线能力提一截 不要拿笨 ...

富丽的肚子比其它机型窄一点,基它机型把电调放到电池的位置,电池可以放肚子里,但这个机型无论是电调还是电池肚子里什么也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飞都会紧张的,先飞低点,飞过10几个起落就好了,20个起落就习惯了

请教个问题,昨晚实在按奈不住去地下车库试飞了结果是快要离地的时候,飞机自动的往左侧倒大桨触地,然后用手按住飞机在地面推油门结果还是往左侧倒,目测十字盘很平不至于偏到那种程度,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前几天调好的循环螺距正负10.5度但昨晚发现双桨了,回去用螺距尺一量正螺距16度了负螺距才0.3度左右,估计两片大桨螺距不一至奇怪了怎么变的呢,我分析是不是因为螺距的问题所以起飞时会往左侧倒。

楼主:
谢谢不过没飞起来调机有问题,一直就对自己调机怀疑,结果昨晚让我郁闷了。还好没啥损失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昨晚实在按奈不住去地下车库试飞了结果是快要离地的时候,飞机自动的往左侧倒大桨触地,然后 ...

还不了解你的陀螺仪是什么品牌的。。。我感觉和陀螺仪设置不太正确,最好检查一下再飞

楼主:
调机有问题没飞起来,我会继续努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不了解你的陀螺仪是什么品牌的。。。我感觉和陀螺仪设置不太正确,最好检查一下再飞

黑色的收的二手的,什么品牌我得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黑色的收的二手的,什么品牌我得看看

陀螺仪最次也得用K8。。。

楼主:
mini  k-bar   中间一个大K这是什么是K8吗不过不是黄色的是黑色的

楼主:
各位看官,再请教一下,今天调整完螺距用手按着飞机,  加大油门感觉不到飞机再往左侧倒了,请大这再帮我看一下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陀螺仪最次也得用K8。。。

看下我的这个数据可靠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下我的这个数据可靠吗

感觉这个震动很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震动很大呀

是有点大,你这是K8的陀螺仪啊,你搜下教程

网友:
最重要是看陀螺仪的修正是否正确,其他的参数应该不至于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