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二手华飞180,求大佬指点()

楼主(2018-07-23):
菜鸡一枚,新入手华飞180v一台,找了家里一个老式木质橱柜作为底座,在平面上铺了一层橡胶板,想请大佬及各位机友指教:车床与底座(橱柜)是否必要用螺杆连接固定?此类小型车床,其精度受是否固定的影响大吗?以及,是否有必要调水平?目测车床摆上去之后,位置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整,求各位大佬机友指教,多谢多谢!!(* ̄︶ ̄*)

网友:
固定一下最好吧,花了多少银子入得

网友:
航模需要用到车床吗

网友A:
华飞本身精度就可以,如果没有大的问题,一般不需要固定,放平即可。

网友B:
先用吧 ,出问题再来找原因,有条件可以先测测
主轴精度
水平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吧 ,出问题再来找原因,有条件可以先测测
主轴精度
水平精度

多谢多谢(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飞本身精度就可以,如果没有大的问题,一般不需要固定,放平即可。

多谢多谢

网友:
好好擦擦吧,已经锈了。

网友C:
固定好床身,调好大小拖板间隙后,加尾顶,精车200毫米打表测一下吧。凡是移动(装运过)位置的机床,都需要测量调试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好床身,调好大小拖板间隙后,加尾顶,精车200毫米打表测一下吧。凡是移动(装运过)位置的机床,都需 ...

多谢指点^o^

楼主:
这个没用必要太在乎精度,精度大多取决于操作者,再说180小车床做不了多少东西

网友:
很好的小机床,上面的锈可以用洗碗的钢丝球加少量的汽油就可以擦走,然后再用细水沙纸擦亮

网友:
15楼差矣。个人的小车床,大多是自己唯一的工作母机,车床自身达到的技术性能就是加工精度基准,你的操作技术再纯熟,也不会高于车床自身的精度,对吗?

网友:
生锈了,不用的时候多上点油!

网友D:
以华飞180v的家用机精度可以不用螺栓固定,放平整即可,没必要追求水平,垫橡胶板不错,不移动精度影响不大。
建议:
1  看机器有锈,要尽快清除,否则锈蚀会加快。教你一个既除锈又防锈的好方法,使用汽车研磨蜡(一大盒才25元,可以用几十年,其中含有磨具研磨膏)清除锈蚀,清除后擦干净还可以防锈,做防锈用时不要涂太多,一层就行。
2 传动部位用机油润滑,非传动部位表面都可以涂车蜡防锈,家用不推荐非传动部件表面用机油,机油容易落灰尘越用越脏。
3  原机出厂都有油盘,最好还是按个,使用中铁屑太脏,没接屑盘清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华飞180v的家用机精度可以不用螺栓固定,放平整即可,没必要追求水平,垫橡胶板不错,不移动精度影响不大 ...

()多谢大佬指点,太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华飞180v的家用机精度可以不用螺栓固定,放平整即可,没必要追求水平,垫橡胶板不错,不移动精度影响不大 ...

多谢前辈详细指点,我买了你说的研磨蜡,擦拭了卡盘导轨刀架,效果非常好,正在选购10mm数控刀杆和刀片,估计再过一周多就能开车了

网友(2019-02-25):
研磨蜡这么好,

网友:
使用研磨蜡除锈涨见识了

网友(2019-09-05):
引用 网友D:
以华飞180v的家用机精度可以不用螺栓固定,放平整即可,没必要追求水平,垫橡胶板不错,不移动精度影响不大 ...

玩精度的话,你说的都值得斟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