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安装飞鱼地面站使用蓝牙连接apm飞控无数据

楼主(2018-07-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最下面的wifi还在 再检查一下连接吧

网友:
自己用的是3dr的433模块,蓝牙没用过。不过屏幕最下方的连接图标,似乎没连上吧

网友:
左上角菜单,设置,连接参数设置,看看里面连接方式
根据数传端口的参数设置,然后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用蓝牙模块连接的,没用数传

蓝牙连接,先将手机和蓝牙模块连接一次。飞鱼地面站,左上角三条,设置,数传连接方式,数传连接方式,蓝牙,数传连接方式最下面,蓝牙连接,移除预设的蓝牙设备,返回界面,连接,选择之前手机连接过的蓝牙名称。

网友:
手机 需要清除 蓝牙
硬件连接 蓝牙线序 波特率 也要和mp地面站设置的一样
具体参数查看mp地面站 参数页面

网友:
蓝牙模块也有要求,不能是主从一体蓝牙

网友(2018-10-23):
引用 网友A:
不是模块的问题呀,主从一体的蓝牙可是设置为从机模式

主从一体蓝牙模块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多次试验,应该是里面程序问题,飞控刚刚开始的时候会对串口进行扫描,估计扫描的时候发出了不合适的代码,导致主从一体蓝牙进入其他模式了。

网友(2018-11-23):
飞鱼地面站必须用可以直接连接手机的蓝牙模块。H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