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C控

楼主(2018-07-24):
最近看到MC6C的控可以带飞控,想给儿子买一个玩玩,不过它的接收没有天线,想请教一下,如果接收密封在机身内,没有天线的话会不会影响效果?

网友A:
内置天线

网友:
我mc6c飞一年了,穿越机和50涵道都飞过,没失控过,距离500米以内没问题

网友B:
问题不大

网友C:
性价比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建议FSi6
这个推荐一下,昨天飞机掉水里泡了起码一个小时,控显示断电了,我估计接收机挂了,结果回来电吹风吹干通电正常!!

网友F:
mc6c手感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