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灵三电机座裂纹解决办法

楼主(2018-07-24):
精灵3电机座开裂已经不是各例了  请问是不是原厂螺丝太紧了  如果拆下来打上螺丝胶 用正常力度是否可以减缓电机座开裂情况

网友A:
打胶。螺丝上到底就好了。不用扭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胶。螺丝上到底就好了。不用扭紧。

24强度够用吗  螺丝拧到底 不用拧紧  您测试过会不会继续开裂  飞行会不会脱落

楼主:
引用 楼主:
24强度够用吗  螺丝拧到底 不用拧紧  您测试过会不会继续开裂  飞行会不会脱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24强度够用吗  螺丝拧到底 不用拧紧  您测试过会不会继续开裂  飞行会不会脱落

电机螺丝有台阶的。拧到底就好。不用紧。我4只精灵都是这么干的。大疆返修会来就是松螺丝打胶。重新装一遍螺丝。至今未裂。塑料机壳你怎么拧都拧不紧。(相对于3.0螺丝标准拧紧力矩)螺纹胶隔离空气后一会就干了。

网友:
买那种铝合金给的加强座

网友:
最好是没开裂前就装了

网友B:
不可能的,我们大疆怎么可能有问题,一定是你没用大疆的螺丝刀所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的,我们大疆怎么可能有问题,一定是你没用大疆的螺丝刀所导致的。

可能是我没穿大疆的体恤衫飞行导致的电机座开裂

网友:
已经开裂了能不能用ab胶稍微补一下?防止进一步裂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个铝合金底座是个解决开裂的绝佳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铝合金底座是个解决开裂的绝佳神器。

看了下,一个10克左右,四个就重了50多克,续航肯定要少一两分钟

网友E(2018-12-16):
这个只能用铝合金底座了,这个是大疆的通病。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2019-10-25):
  普遍现象  刚才看见一个直接带着电机座下来的

网友(2020-01-10):
我是用502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用铝合金底座了,这个是大疆的通病。没有办法解决

铝合金底我试过了。。。悲剧啊。。。。。裂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