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轴电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8-07-24):
我的船现在开始装轴系了,但是先把电机固定在装轴又不能保证轴的位置,那么就要先确定轴的输出角度以及轴线,确定好了又不能保证和电机输出轴在一个轴线上,轴和电机是用万向节连接的,求教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这个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否则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种设计的一体化轴系。

要不试试用联轴器把轴和电机连在一起同时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否则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种设计的一体化轴系。

要不试试用联轴器把轴和电机连在 ...

我也暂时这么想的,但是船底刷了环氧,电机坐很滑,再加上有的是万向节,很尴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暂时这么想的,但是船底刷了环氧,电机坐很滑,再加上有的是万向节,很尴尬

     建议你先用直接连接的连接器,把电机,传动轴的轴套和支架装到船上去,位置确定好(就是硬连接)固定好以后,再取下硬轴连接器,换上万向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用直接连接的连接器,把电机,传动轴的轴套和支架装到船上去,位置确定好(就是硬连接)固 ...

好的刘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用直接连接的连接器,把电机,传动轴的轴套和支架装到船上去,位置确定好(就是硬连接)固 ...

好办法,我也打算换万向节,一根轴装单个万向节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我也打算换万向节,一根轴装单个万向节就可以了吗?

   一般是这样,根据电机与传动轴间的距离来定。

网友D:
外面卖的3.17--4  -5这类万向节能承受多大功率?为何看不到电机用的球头万向节卖,感觉球头功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面卖的3.17--4  -5这类万向节能承受多大功率?为何看不到电机用的球头万向节卖,感觉球头功率大

    一般不会有问题。还没看见过把万向节拉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