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82电机 哪个好一些 ,双发CAT ,TFL幽灵之子

楼主(2018-07-24):
本身不玩船,一时兴起买了只双发CAT,TFL幽灵之子.换了180A电调,不知道用4082哪个电机好,目前2个选择是豹子的 跟 CYS的,CYS的有4500W,但是因为不懂船不知道这个牌子怎么样

豹子的只有3500W, 或者大家推荐个好的?

网友A:
xteam性价比高一点 防爆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eam性价比高一点 防爆性能好

好的,我看看

网友B:
BW-MOTOR   和xteam也都还可以··我的双发CAT之前就是配的BW-MOTOR3674(前身应该是XHT )时速接近120KM,后来升级xteam4082,由于没什么时间前段时间才调试好··速度大概140左右··但感觉180A的电调有些吃力

网友C:
TFL家也有出电机 用过一个3660 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L家也有出电机 用过一个3660 感觉还不错

TFL的我问了他们的人,2000KV说上6S不太好,所以没使用他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W-MOTOR   和xteam也都还可以··我的双发CAT之前就是配的BW-MOTOR3674(前身应该是XHT )时速接近120KM, ...

这个船比较重,怕是用3500W的速度上不去,所以找了个功率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船比较重,怕是用3500W的速度上不去,所以找了个功率大的.

有多重··我的船装好下水5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重··我的船装好下水5KG

标配3674 电调120A 电池14.8V  8000mAh,就已经5.5kg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标配3674 电调120A 电池14.8V  8000mAh,就已经5.5kg了

不用那么纠结,随便哪个电机都行~其实都差不多,我用速翔4074跑TS碳猫,一样130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么纠结,随便哪个电机都行~其实都差不多,我用速翔4074跑TS碳猫,一样130往上~

谢谢建议,纠结确实是个病,买什么都不顺心

楼主(2019-03-12):
隔了一段时间,目前有2个问题
1.春节在家里跑了,配的CYS4082电机,+好赢180A 用FUTABA GPS测得116时速,高速后船有点跳,
2.另外每次换新换电池只能跑 2.3次极速,然后速度会突然降低,降低的时候船会突然偏一下方向,一直没想明白,开始以为是电调过热,后来再次试验一出现该状况时立刻回来看电调温度,但温度只是暖暖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隔了一段时间,目前有2个问题
1.春节在家里跑了,配的CYS4082电机,+好赢180A 用FUTABA GPS测得116时速,高 ...

我来吧!首先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电调出现了低压保护,或者高温保护,而且是其中一个,这样的话有一边动力下降50%两边推力不平衡这时船会偏向一边!想要具体确认问题需要在出现这个现象的情况下立马打开船壳看电调的指示灯闪烁的是绿灯还是红灯,绿灯是高温,红的是低压!一般多数是低压保护,电池c数小,纯在呼吸效应跑个两三次电压降到保护值就会触发保护,方法:降低保护值或者关闭电调电压保护,我一般直接关闭,靠电压回传来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了一段时间,目前有2个问题
1.春节在家里跑了,配的CYS4082电机,+好赢180A 用FUTABA GPS测得116时速,高 ...

如果是高温保护那就需要看看传动是否顺滑,再判断电机状况!这种情况出现的如果每次都是偏同一个方向的话可以互换两边动力测试!可以先换电调测试,再换电机。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吧!首先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电调出现了低压保护,或者高温保护,而且是其中一个,这样的话有一边动 ...

感谢,清明回去把低压保护关掉试试,用的是格式2块,3S 5500 50C的电池串联,新电池不到20个循环,应该来说是够用的,不然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电池了,传动也挺顺畅的,起初刚开始跑的时候貌似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没注意,隔了2 ,3个月后再跑才发现.

网友F:
冬天气温低,电池不能暴力放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冬天气温低,电池不能暴力放电。正常

在南方,气温20的样子.....

网友:
关闭保护

楼主:
好,改日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清明回去把低压保护关掉试试,用的是格式2块,3S 5500 50C的电池串联,新电池不到20个循环,应该来 ...

不客气毕竟是我们家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客气毕竟是我们家的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吧!首先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电调出现了低压保护,或者高温保护,而且是其中一个,这样的话有一边动 ...

清明回家关闭低压保护试跑了,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G(2019-05-13):
引用 楼主:
清明回家关闭低压保护试跑了,问题已解决,谢谢

海王180怎么关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海王180怎么关保护

看电调说明书,上电之前油门推到最高位,听提示音来调,小心螺旋桨

网友H:
請問,最終配置電機是4082嗎?Kv是??
槳是何尺寸?
極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最終配置電機是4082嗎?Kv是??
槳是何尺寸?
極速是…!?

4082 2200KV 6S    942二叶CNC桨  116极速

网友H:
感謝,您的槳用的好像保守些!
小的休息2年多沒玩船,3年多前最後一條雙發的,
用3674-2200kv,2葉槳442,6s。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謝,您的槳用的好像保守些!
小的休息2年多沒玩船,3年多前最後一條雙發的,
用3674-2200kv,2葉槳442 ...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这只船目前速度比较满意了,
跑下来  电机没什么问题,
电池跟电调的温度差不多60左右,所以暂时不打算换大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这只船目前速度比较满意了,
跑下来  电机没什么问题,
电池跟电调的温度差不多60左 ...

是阿.玩得安心比較重要!

网友(2019-10-11):
给它提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