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k8连接 sbus接收机教程

楼主(2018-07-24):
k8连接sbus接线方法 和设置方法 谁有发一下  谢谢

网友:
k8安装说明里面有,打开软件就有

网友:
2S直驱接sbus不会弄

网友:
电调有bec的话把电调红线拔了,电调插接收机3通道,接收机sbus接vbar sbus,2s电随便找个地方插上,就行了啊。

网友A:
一头插sb,一头插rxb。其实你完全可以大试试,反正插不坏的东西。。。我以前学修电脑时候就是这个态度

网友:
中将会问这种问题,感觉怪怪的

网友:
一个月内的帖子,很详细,讲的很好的,慢慢搜吧。

网友B(2018-08-26):
引用 网友A:
一头插sb,一头插rxb。其实你完全可以大试试,反正插不坏的东西。。。我以前学修电脑时候就是这个态度

问下 k8 插 rxb后 电调插哪里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下 k8 插 rxb后 电调插哪里 ?

接收机3通道

网友(2022-02-16):
如果是nano接收机能用么?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3通道

如果是nano接收机能不能用?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