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制式问题fasst multi 7ch

楼主(2018-07-24):
futaba 遥控器上 FASST MULTI  和 FASST 7CH  ,基本都是副厂,,第一个问题 :这2个制式有什么区别??  7通道和8通道支持的区别???第二个问题:在7CH 模式下 后面 有F和G 分别代表什么??国家地区频率 上的区别???

  求模友帮助

网友A:
7ch是用七通的接收才用  f是法国制式  一般都用g德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ch是用七通的接收才用  f是法国制式  一般都用g德国的

德国 法国有啥区别??

网友:
g记得是代表global吧?f代表法国,因为这个浪漫的城市对无线电管制比较苛刻,功率会降低,一般不用。
multi和7ch没区别,multi更快些,通道更多,仅此而已。

网友B:
实际使用中注意模拟舵用7ch,数字舵随便。模拟舵如果用multi 舵机会过热并很快烧坏。

网友C:
7ch 后面还有F/G选择?楼主什么遥控器?我的没有看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中注意模拟舵用7ch,数字舵随便。模拟舵如果用multi 舵机会过热并很快烧坏。

还有这个说法??模拟 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7ch 后面还有F/G选择?楼主什么遥控器?我的没有看有。

futaba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futaba啊。。。。。。。。。。。

我的扶她爸确实没有这个选项.我也在查这方面的资料。我现在普通飞机都用7CH。接飞控的用M模式

网友B:
在multi模式下 插一个辉盛9g或银燕的模拟舵你就明白我说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扶她爸确实没有这个选项.我也在查这方面的资料。我现在普通飞机都用7CH。接飞控的用M模式

T8没有这个选项 14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中注意模拟舵用7ch,数字舵随便。模拟舵如果用multi 舵机会过热并很快烧坏。

什么制式都可以用模拟多久和数字舵机吧  只是接收机有快速和慢速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multi模式下 插一个辉盛9g或银燕的模拟舵你就明白我说的意思了

没有辉胜舵机,无法比较啊

网友D:
multi是不是那个s.bus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multi是不是那个s.bus呀.

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futaba 任何制试都有SBUS单线连接吧?

网友E:
有些接收机有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如果设置了高速模式又接了模拟舵机就容易烧舵机,跟发射模式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接收机有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如果设置了高速模式又接了模拟舵机就容易烧舵机,跟发射模式没关系。

那比如副厂接受 呢设置  MULTI  还是 7CH
????牵着需要数字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比如副厂接受 呢设置  MULTI  还是 7CH
????牵着需要数字舵机???

我只用原厂的,副厂也应该有说明的,按说明书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用原厂的,副厂也应该有说明的,按说明书来设置。

两个制式都可以对频

网友F:
F和G,F是法国的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F:
F和G,F是法国的频段

使用那个比较合适

网友(2018-09-02):
引用 网友E:
有些接收机有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如果设置了高速模式又接了模拟舵机就容易烧舵机,跟发射模式没关系。

你好6208怎么调节高速跟普通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