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

楼主(2018-07-24):
这个 下面的姿态和 3d怎么设定的,看视频没懂呀,我现在就是十字盘不会自动回中。

楼主:
我感觉是相邻这两个设置有问题,要不然按视频的设置不一样呀

楼主:
还有大神们,这个油门校准怎么弄,我的飞机飞起来一点劲也没

网友:
150x遥控只设置开关 十字盘不回中app校准陀螺仪

网友:
150x傻瓜操作的 遥控不设置陀螺仪的

网友A:
150设置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他的所有设置基本都用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设置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他的所有设置基本都用app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设置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他的所有设置基本都用app

哥们,我那个5通道感度开关不知道怎么设定呀,我是14sg的控

网友B:
感度 设个负100 设个正100 其中一个就是六轴 另一个就是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 设个负100 设个正100 其中一个就是六轴 另一个就是3轴

哥们,能不能发图教教我14sg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能不能发图教教我14sg怎么设置

我没有futaba的控 发不了图 就是你图上的gyro 超过一半就是三轴模式 低于一半就是六轴模式 映射个通道去控制 所有遥控都一个道理

网友:
陀螺仪感度调大试一下.

网友C:
陀螺仪买的新的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我那个5通道感度开关不知道怎么设定呀,我是14sg的控

5通道不是有个感度开关么 设置一个就行了 你扳开关 手机app要有反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我那个5通道感度开关不知道怎么设定呀,我是14sg的控

你加我微信吧 13999738668 这个一般不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买的新的旧的

买了一个旧的15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