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麻烦各位了,三个斜盘舵机牌子不一致可以吗?

楼主(2018-07-25):
手上原本有三个QF的小舵,结果炸坏一个,返厂太麻烦了,打算换一个DEKO的1295上去,虽然都是小舵,但是参数不一致,这影响大吗?

网友A:
最好是一样品牌的.
目的是舵机的速度和副度那些的一致.
楼主可以换上.
打一下舵看正常 不.
比如螺距,三个舵机的速度和位置是不是一致的.
然后副翼和升降也打打看,
有没有不正常的,不过前面是逻距的没问题,我觉得问题基本不大了.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把1295放在升降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一样品牌的.
目的是舵机的速度和副度那些的一致.
楼主可以换上.

谢谢,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把1295放在升降舵上

好的,谢谢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

网友:
有副翼的时代会有影响,主要就是舵机行程和速度不一致导致斜盘不能全段螺距水平,无副翼时代也会有影响,不过微乎其微罢了,可以通过陀螺仪例如vbar博士帽里的设置调到全段螺距水平。

网友:
最好一致...........

网友C:
K8十字盘博士帽 高中低都调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十字盘博士帽 高中低都调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