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的遥控器,哪款摇杆手感最好?

楼主(2018-07-25):
frsky的遥控器,哪款摇杆手感最好?

网友:
飞小穿越xlite
飞大穿越 x9d SE

都是霍尔摇杆,xlite 飞小鸡真心好

网友A:
手里有X7 X10S X12,理论上X10s的遥感用料最好,但默认的设置偏硬、需要调,X12默认就很顺滑

网友:
X9D SE的感觉很好 遥杆头设计的也很不错
lite的感觉差点 遥杆头也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X7 X10S X12,理论上X10s的遥感用料最好,但默认的设置偏硬、需要调,X12默认就很顺滑

请问怎么调摇杆松紧呢,我上次拆开拧松了压片螺丝后还是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