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MINI带气压定高版竞速空心杯穿越机F110S介绍

楼主(2018-07-25):
室内飞行视频

室外飞行视频

网友:
空心杯感觉有点伤

网友:
更期待H150,不知LZ有内部消息不

网友A:
什么价格,能不能换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格,能不能换接收机???

可以自行更换支持SBUS信号的接收机的哈,市场价210

网友B(2018-09-29):
      我刚买了一架F110S,上Frsky X9D遥控器,配LR1000的SBUS接收机,无反应可是在210穿越机上是正常的,后来又换一个Frsky XM的SBUS接收机,能用,能解锁,
但是无法控制飞行,起来后就一直飞,好在是在房间里,要不还不知道能飞到哪了
收油门不起作用,拿在手里加油,收油都正常,就是放地上就不行,飞起来油门就不受控制,
弄的我现在都不敢飞了。

     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明上不是介绍说支持所有SBUS接收机的吗,怎么到我这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了一架F110S,上Frsky X9D遥控器,配LR1000的SBUS接收机,无反应可是在210穿越机上是 ...

我的毛病与你的一样,接收机是XM PLUS.拿个X8R试了试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毛病与你的一样,接收机是XM PLUS.拿个X8R试了试正常。

太大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大了吧

x8r只在地面试一下信号,太重了
xm不知道是有干扰还是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x8r只在地面试一下信号,太重了
xm不知道是有干扰还是别的.

刚才换了一个X4R的接收正常了,搞不懂是什么原因,同样是SBUS接收机,在F3飞控都能正常使用,怎么到乐迪上就不行了,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2019-01-14):
听说F110S出新版了?带OSD功能了?楼主说说?

网友(2019-02-13):
引用 楼主:
可以自行更换支持SBUS信号的接收机的哈,市场价210

请问楼主,这个F110S的配的遥控器的油门摇杆没有回中(飞自稳模式那种),那定高飞行时,通过油门摇杆来改变的飞行高度操作是怎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了一架F110S,上Frsky X9D遥控器,配LR1000的SBUS接收机,无反应可是在210穿越机上是 ...

也准备入一个,frsky的接收可以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准备入一个,frsky的接收可以用吗?

你好,只要是SBUS接收机都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只要是SBUS接收机都可以使用。

用了frsky xm 接收确实不好用啊

网友(2019-03-21):
您好
您需要确保您的接收机可以输出SBUS信号,
并且遥控器上的参数设置,比如飞行模式这些都设置正确了。
关于遥控器设置方面,F110S的说明书上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