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搞作——18650电池组

楼主(2018-07-25):
最近小弟想折腾18650组3S电池,请教接线方法对吗?

还有总容量是不是3个电池加起来的容量?比如单节是2000MAh,那3节是不是6000MAh了?

楼主:
对吗对吗,在线等!

网友:
初中物理

网友A:
你要将3节电池并起来,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这样容量才有6000,但这样电压只有单节电池的电压;按你图上的接法只能提电压,容量还是2000

网友:
对的,你这个是串联,电压提升,容量不变。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
串联增压 并联增容量

网友:
串联增加电压,并联增加容量,初中知识。

网友B:
并联电压不增 容量增,串联电压增加,容量不变。楼主要折腾18650 也别折腾什么松下这个3400了 除了容量大那么一点点没啥必要。买lg的 hg2 或者30q之类的 更合适一些,或者买索尼vct系列求暴力放电。

网友C:
都准将了,不至于

网友:
如果航模上用的话,估计用索尼vyc6比较合适吧,持续放电电流可以达到30A,最大瞬时到35A,不过四旋翼估计还是有点够呛,这个要测过电机的电流才能确定能不能用。不过我今天用大疆的tello无人机背了一节18650电池,居然能够飞起来了,不晓得把原装的1100电池换成3000的18650,续航时间能提高多少。

网友D:
容量的单位是瓦时或千瓦时。不是毫安时或安时。只要你用的电池数量相同,容量是一样的。(初中物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容量的单位是瓦时或千瓦时。不是毫安时或安时。只要你用的电池数量相同,容量是一样的。(初中物理)

你确定?

网友:
你这个接线法是电压增大 就是11.1v 容量不变 要是想玩18650最好别买这一款 这款松下的容量不错但是属于容量型的  不是动力型的  松下有一款动力型的放电是10A可以用这个 我最近也组了一些 不过我用的是4S  电机是2820  电调是60A  很暴力

楼主:
初中是小混混,不是睡觉就是看淫书,仅有的一点电工知识也是帮家里接个线什么的学的,所以这种高大上的专业知识完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将3节电池并起来,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这样容量才有6000,但这样电压只有单节电池的电压;按你图 ...

容量还是单节的容量?晕,那要2P才够用,飞冲浪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的单位是瓦时或千瓦时。不是毫安时或安时。只要你用的电池数量相同,容量是一样的。(初中物理)

初中是小混混,不是睡觉就是看淫书,仅有的一点电工知识也是帮家里接个线什么的学的,所以这种高大上的专业知识完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准将了,不至于

……大桨也不能说明什么啊

网友:
容量不变,电压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压不增 容量增,串联电压增加,容量不变。楼主要折腾18650 也别折腾什么松下这个3400了 除了容量大那 ...

就是飞飞冲浪者,不求大放电,只要大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中是小混混,不是睡觉就是看淫书,仅有的一点电工知识也是帮家里接个线什么的学的,所以这种高大上的专 ...

上课只管撸管,连初中的物理都不懂。

网友E:
建议楼主回炉练一会儿再出来。

网友(2018-09-12):
如果楼主需要的是11.1V,6000mah,那么需要做成3S3P的

网友:
15楼正解。只是没有做详尽解释。电池标识的安时或毫安时是电池容量的指标。例如3000毫安时的电池以300毫安电流放电,可以10小时。(理论上用1000毫安电流放电,可持续3小时,实际上多数电池做不到,这个不多解释。)两个相同的电池(同厂出品,同样规格),串联时电压是两节电池电压相加,总的容量指标不变;两节电池并联,电压不变,总的容量指标是两节电池之和。多说一些:容量指标和具体能量是不同概念,在这里这样解释:用两节电池就比用一节电池能量大,串联时,用提高的电压来提供,并联是用增加的电流来提供。

网友:
电动工具常用这种电池,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压不增 容量增,串联电压增加,容量不变。楼主要折腾18650 也别折腾什么松下这个3400了 除了容量大那 ...

lg的 hg2 或者30q之类的 更合适一些,或者买索尼vct系列求暴力放电
----参考  哈

网友(2018-11-01):
怎么样啊 楼主,可以交流下吗 ?

网友(2018-12-05):
串联电压是3节加1起电流是单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