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打磨原子灰可以用磨石加水吗?

楼主(2018-07-25):
请问打磨原子灰可以用磨石加水吗?

网友:
可以干磨,可以加水磨

网友A:
我给你讲个方法,不加水,把粗砂纸(240-320)套磨刀石上,用力磨,效果很棒!等磨平整了再用细沙抛光,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讲个方法,不加水,把粗砂纸(240-320)套磨刀石上,用力磨,效果很棒!等磨平整了再用细沙抛光,很 ...

我第一次挂灰,理解错误,把全船都胡上了,打的过程中打大发了,有些地方把环氧层都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挂灰,理解错误,把全船都胡上了,打的过程中打大发了,有些地方把环氧层都打了

全船胡上没毛病呀?没弄懂您在说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挂灰,理解错误,把全船都胡上了,打的过程中打大发了,有些地方把环氧层都打了

您的意思是都磨掉了环氧层,不清楚您是怎么磨的。挂灰打磨是漫长的过程,至少也有4次,这次磨掉了,下次再补上,不用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都磨掉了环氧层,不清楚您是怎么磨的。挂灰打磨是漫长的过程,至少也有4次,这次磨掉了,下次 ...

青岛的模友看了我发的照片来了一句:你TM这是胡墙,看来我的先打磨,之后再上一遍玻纤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青岛的模友看了我发的照片来了一句:你TM这是胡墙,看来我的先打磨,之后再上一遍玻纤布了

自己试,把船做成自己的样子。就怕个犹犹豫豫。别人的意见可以采纳,但千万别犹豫,谁说别人的方法一定最好呢,对吧,楼主加油

网友:
只要表面度你能接受是可以的,水磨对身体好但是比费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青岛的模友看了我发的照片来了一句:你TM这是胡墙,看来我的先打磨,之后再上一遍玻纤布了

灰刮薄点,别指望一次刮灰就能全部找平,刮灰打磨这工序是需要多次反复来做的,灰如果太厚,打磨累死人。打磨前用水湿透灰表面,用粗砂纸水磨效率也是不错的,也不会搞到漫天灰尘。

网友:
加水磨得快,相同砂纸,磨出来纹理细些,注意不要把里面不能泡水的部分泡坏就行。打磨部位洒点水,砂纸泡湿立马磨,感觉阻力变小就洗下砂纸,擦干从新洒水。
刮灰半干的时候可以刀子稍微修一下,全干可以用木工锉快速粗磨。刮灰-打磨要好几轮,前两遍刮灰不用太注意微小缺陷,反正打磨后还要补灰

网友C:
磨石不会变形,可以打磨凸面和平面,要用粗磨石,水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石不会变形,可以打磨凸面和平面,要用粗磨石,水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刮薄点,别指望一次刮灰就能全部找平,刮灰打磨这工序是需要多次反复来做的,灰如果太厚,打磨累死人。 ...

收到 谢谢

网友:
原子灰可以用腻子粉或灰土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