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天地飞玩穿越的吗?

楼主(2018-07-25):
感觉稳定高度好难。

网友A:
难  跟天地飞 有关系么

网友:
穿越机玩的是稳定?你是在玩航拍机吗

网友:
可能有关系,我用过的et07摇杆就有高频滤波,就是摇杆的高频动作会被过滤掉,我飞3d电直的,直接影响动作精度,退了(入门还是可以用的)。其他的天地飞没用过不知道。手头的14sg则对高频动作响应很好(比如快速的上下移动总距杆,用高速舵机时差别很明显)。手头另一个x9d也不错。初学者加上用低速舵机可能影响不大。飞穿越可能会影响精度,但是穿越我也没实际比较过,只是猜测。

另外也可能没关系: )。穿越精确的稳定高度就是不容易,需要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  跟天地飞 有关系么

网上说天地飞7摇杆输出量不太稳定

网友B:
我试过好多个接收,天地飞的贴地飞行50米,失控,屡试不爽。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

网友:
天地飞六二代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好多个接收,天地飞的贴地飞行50米,失控,屡试不爽。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

我买了个PPM接收机,怎么也有100米

网友:
穿越手动飞难,我现在半自稳飞

网友:
天8x +wbus 飞穿越 没毛病啊

网友:
mc6都能玩

网友:
楼主是想不动油门摇杆穿越机高度不变吗?

网友:
油门配合向前飞的摇杆控制高度容易些,感觉飞机高了,收点油,同时向前飞的摇杆推一点,飞机高度低了,推点油同时前飞摇杆拉回一点。如果悬停只能用油门摇杆控制了,得多练,设备影响不大

网友:
不想损失太多换控吧,天九延迟很重,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就撞了

网友:
天八表示无压力啊

网友:
我用天9二代,空翻,穿障碍,拉高速妥妥的,都没问题,手里好几台机也都没问题

网友:
我用mc6都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