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乐迪minipix 装250穿越机(方向逆变)

楼主(2018-07-26):
乐迪minipix装250穿越机试飞!升空以后一切正常.往前飞行数米. 往回拉方向飞行器一个急刹车在拉动摇杆想回飞.突然问题来了明明是后拉方向为何飞行器越飞越远?赶紧变换方向往前推奇怪了!飞行器回飞了、开始有点蒙、飞行器回来以后我发现方向确实是发生了变化前后互换了!换了电池再试.一切正常了!前后左右打方向没问题!然后我又前行、突然往后拉方向、急刹车、再回拉方向这时、方向又出现刚才的问题前后互换了!这就很尴尬了!我反方向飞回来拔掉电池再上电、我去又正常了!这次我左右打方向然后反方向拉动摇杆、急刹车、左右方向也互换了!问题说明:打那个方向之后反方向拉摇杆会急刹车之后那个方向就会与相反的方向互换!也就是说方向变反了. 搞得我一头雾水!请高手指点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解决?为何我急打方向(前后左右任意一方向)后急刹车方向就自动对换了打前就是后!如果是左急刹车后打左就变右了!为何出显这样的情况 自稳 定高 我就用两个模式都是如此!请大神指点感激不禁!

网友A:
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反了

装反了 一开始方向就会反不会先正常然后急刹车之后改变方向

网友B:
神奇了,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奇了,不懂帮顶

飞行日志咋提取我有插卡有飞行日志

网友B:
没弄过pix,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弄过pix,不懂

这个问题真是很郁闷!刚开始还是蒙的、仔细观察后又飞了几次都是如此.才发现是方向互换了真是奇怪了

网友:
问问乐迪售后,可能是bug

网友:
我也用的minipix,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呀。

网友:
我也在用,没出现这样,感觉是罗盘问题,没校准好吧?我出现过定点自己跑,越来越快,罗盘

网友:
发了一半点发送了,接着说,罗盘方向错误,也可以是炸鸡造成的,这个GPS外壳,容易炸开,我的电路板炸弯一个角,厂家修一个月,没消息,后面给我换了个

网友:
修改错别字,也可能是炸机造成的,建议你把GPS用胶布粘一下

网友C:
选择乐迪就意味着你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来承受各种新奇特的问题

楼主:
正在解决到时候看看什么问题和大家分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乐迪就意味着你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来承受各种新奇特的问题

还好吧用了好几年还是感觉不错的!

网友D:
你的5寸续航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5寸续航多久

我用的6寸桨3s3300的电池续航10分钟差不多

网友E(2018-10-02):
上次出现的问题一直没时间弄最后我简单粗暴的从刷了下固件解决了!之后就正常为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F(2018-11-27):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这种情况您可以重新校准一下罗盘
重刷固件相当于把之前校准的参数清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