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选择,同时开箱对比frsky x10s x12s(多图)

楼主(2018-07-26):
谈谈最明显的感受和大家关注的几点:
1.摇杆手感。x10s根据官方的介绍搭载了目前自家最顶级的摇杆,因为新型号嘛,X12s的摇杆也不差,从外观上看不出什么区别来,但一上手明显感觉x12s的杆力更轻,很顺滑流畅,x10s默认的设置有点偏硬,回馈感更强,这是什么鬼,难道要自己拆机调?这点不如futaba的免拆机。不过感觉frsky摇杆的用料倒是比futaba足,摇杆比较粗长,适合双指,楼主也有futaba 14sg 18sz,14sg比18sz差一截,18sz和x12s不分伯仲把,见仁见智,看自己的机型领域。楼主要说的是,不要指望换个控就能飞升操作技术,要充分的熟悉一种控才能熟能生巧,这就是倾向性的问题,当然控太烂肯定也练不出手。
2.外观做工。自然是x12要帅出一大截,旗舰的气质绝不是盖的,金属感很强,用料奢华,全身cnc件对比futaba的注塑件要贵,个人感觉futaba就是封闭虚高暴利,一上手的手感觉得抓握还是比较舒服的,甚至有点纤薄;x10s也不错,毕竟在常规布局里面也比较完美的了,屏幕实际上和futaba 18sz一样大,只是边框显得小,不过要注意了,炭纤维版本的面板并没有任何文字标注,稍稍不爽。
3.重量。直接看图吧,个人感觉并不是很重,可能因为我以前经常控上挂屏幕FPV航拍吧,还好啦
4.系统。肯定要刷opentx啦,不过吐槽一下x12s的中文系统迟迟不出新的更新,新功能用不上,x10s更是一直没有…,这个大家自己搜教程吧,楼主从别的控转过来,目前也要重新学习。opentx的潜力还是很大的,楼主看中这一点,尤其那块屏幕,功能无限可能。
5.两个控的充电孔和电池是不一样的,充电器也不一样,为啥不能默认配置锂铁电池啊,容量还那么小。不相匹配啊!
6.问大家一下,x12s都有哪几个天线,都在什么部位,背后那个小的sma接口上的是x12s的外置第二根天线?平时用不用接?也没个直观的说明书。

网友:
外观像调音台

网友:
好控是好控,也想支付国货。可惜这控的系统对我这样的老菜鸟太不友好,又没有中文。

网友A:
楼主x12s还可以买到?,不是说停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x12s还可以买到?,不是说停产了吗

可以买到啊,但感觉像实验品?

网友B:
话说这俩是不是比18sz遥控距离远上很多?我只有18sz,想玩fpv,不知道配合7008能遥控多远,太近的话是不是应该换个x10s玩fp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俩是不是比18sz遥控距离远上很多?我只有18sz,想玩fpv,不知道配合7008能遥控多远,太近的话是不是 ...

frsky基本全系列都可调功率,可调频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frsky基本全系列都可调功率,可调频段……

你有什么看法,是不是18sz不适合玩fp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什么看法,是不是18sz不适合玩fpv

futaba玩穿越的也有不少,但比较封闭

网友C:
屏幕是可以显示FPV的画面吗?

网友:
提着一公斤多的遥控器,玩几百克的穿越?
混控系统看了下,很强大的样子,但是用起来很麻烦,估计熟悉的人玩的转。
仿JETI,用开源,哈哈哈
还是支持一下子,毕竟越做越好了

网友D:
frsky使用的opentx是全英文界面对新手来说不太友好,也可以说是个劝退神器。
会用的呢其实很简单,也可以让你深入的了解遥控器的具体操控原理,品牌控把功能都给你整合好了,睿思凯是要自己去研究一下,有的人玩了很久也不知道遥控器上有些功能是干啥的,睿思凯绝对能让你一清二楚。

网友:
最不能接受的是USB接口

网友A:
X12s有内置天线,在控最上端里面横着放置,背后的sma接口是接外置天线的,平常用可以只用内置天线,也可以接天线用外置,或者两个一起用,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插外置天线一定要把外置天线的rf射频关了,否则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是可以显示FPV的画面吗?

只是显示飞行数据,没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2s有内置天线,在控最上端里面横着放置,背后的sma接口是接外置天线的,平常用可以只用内置天线,也可以 ...

了解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sky使用的opentx是全英文界面对新手来说不太友好,也可以说是个劝退神器。
会用的呢其实很简单,也可以 ...

感觉就没正经打算在国内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就没正经打算在国内卖

嗯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毕竟英文开源系统
国外卖的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