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弓v2和老鹰2pro

楼主(2018-07-26):
请问用过的大神哪个的显示更清晰一点,色彩好一点

网友:
弹弓对于暗处是一片黑,老鹰就能看清暗处,不是特别在意这个的话其实清晰度差不多吧

网友:
靠广告和小号托举的东西,一般不敢碰。

网友A:
一个是靠广告和水军吹,一个实打实的全能王,没有可比性

网友:
两款都主打逆光的超宽动态
不逆光我还是推荐雨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靠广告和水军吹,一个实打实的全能王,没有可比性

哪个是实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实打实?

老鹰

网友:
老鹰2就可以了。Pro多出来的功能是16:9/4:3可切换,内置麦克风和集成OSD。如果这些都不需要,没必要多花那几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