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面不平,新手练习降落时伤机怎么破?

楼主(2018-07-26):
降落跑道是一条旧柏油路,路面平整度不是太好。最近在强化练习降落,试着尽可能温柔,可是还没有完全着地(后三点飞机,仅主轮着陆)就明显感觉到路面的阻力,起落架震动很明显。每次起落架钢丝都会不同程度变形。换过铝合金的起落架,反而更伤机身固定位置(钢丝起落架有点弹性,反而保护了固定点)。看飞机的降落姿态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前轮接地后都可以保持5-6米后轮才接地,接地角也很小。我用的4.5寸海绵轮,2.5mm的钢丝。有点小强迫症,不想每次降落都去掰起落架。请老鸟帮忙支支招,看看怎么破好?

网友:
去买点沥青或者水泥铺上,完美

网友A:
可以开襟翼,尽量降低着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襟翼,尽量降低着陆速度

我飞的是KT机,速度不是很快,我可以试试再进一步减速。不过感觉新手练习的时候很难把握这个速度,不小心就失速。

网友B:
临近接地拉一把机头上扬呢

网友C:
哪种板机?开个前缘襟翼,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种板机?开个前缘襟翼,很好的,

我现在练微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临近接地拉一把机头上扬呢

可以一试。就怕掌握不好失速。另外也怕后轮先接地,后轮更不结实。

网友:
要想酷,先修路!

网友D:
路不好 只能加强起落架。4mm钢丝弯主起落架,3mm钢丝做支撑。 做宽一点,轮子7cm以上,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E:
飞魔斯有一款练习机专治各种路面不平

网友:
请你注意一下,起落架变形主要是在不平的路边上滑行造成的,所以可以考虑把后轮去掉,索性换成2mm钢丝,然后落地时离地5cm就猛拉杆着陆,滑行1m左右起落架基本就没事。并且猛拉杆减速极大,飞机会基本原地失速掉下来,但离地小,摔不坏

网友:
换个地方吧

网友:
尽量不要在这样的路上起降,既伤起落架又伤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魔斯有一款练习机专治各种路面不平

翠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临近接地拉一把机头上扬呢

后三点飞机降落不能拉机头大仰角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的是KT机,速度不是很快,我可以试试再进一步减速。不过感觉新手练习的时候很难把握这个速度,不小心 ...

kt机可以放心慢下来的,接近失速补一手油门就控制住了。当然还是要多练,熟悉飞机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不好 只能加强起落架。4mm钢丝弯主起落架,3mm钢丝做支撑。 做宽一点,轮子7cm以上,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 ...

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F:
我们一般都选用充气越野胎,在草地上起降自如,还不伤飞机。叫你修路的是逗你玩儿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都选用充气越野胎,在草地上起降自如,还不伤飞机。叫你修路的是逗你玩儿滴。

充气越野胎  长啥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都选用充气越野胎,在草地上起降自如,还不伤飞机。叫你修路的是逗你玩儿滴。

充气越野胎?淘宝上好看没怎么看到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气越野胎?淘宝上好看没怎么看到有。

不好找,确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