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虾艇,望各位大佬给些建议!

楼主(2018-07-26):
小弟之前玩航模的,越玩越没兴趣。之前有4台机都炸完了,后来因突发奇想:不如转行做船模经过一段时间的制作,从画图到找材料到制作花了一周的时间,这个船做了出来,不太成功一加大油门头就被压下去,经过了两次的改进终于成功了 二话不说上图: ,最近在论坛里看到了虾艇什么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一些小问题
1:配置是XXD2212 1400KV电机,XXD 30电调,8060螺旋桨,银燕17G舵机,3S 11.1V 4500MAH 30C电池
2:这个虾艇尺寸要多少的呢?
3:喷普通泡沫用的是哪种漆呢?
4:要怎样才能做到速度快呢?
             以上就是小弟的问题,请各位大佬替小弟解决解决 先谢啦!

网友:
1做风动可以
2尺寸50
3一喷既化,雪弗板可以
4和水接触面

楼主:
说真的4500毫安是不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真的4500毫安是不是太重了

船做好了

网友A:
做虾还是用木头吧  这材料上不去速度  玻璃钢也可以 但是需要一定的功底 相比下还是木头好做些  你的动力备件做个风动救援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虾还是用木头吧  这材料上不去速度  玻璃钢也可以 但是需要一定的功底 相比下还是木头好做些  你的动力备 ...

这只虾下水试验过了,全速应该应该有20以上,顺道问问用轻木做虾艇的板要多少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只虾下水试验过了,全速应该应该有20以上,顺道问问用轻木做虾艇的板要多少MM

轻木不能做虾,必须椴木板

网友:
这个虾艇有点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木不能做虾,必须椴木板

有图纸能提供一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