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fpv载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8-07-26):
新手想入手一套FPV载机,不知道哪款机适合。求推荐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帮顶一个。

好像冲浪者  小胖子  天行者 用的人多

网友B:
不知道  你所说的新手是什么标准,如果刚接触固定翼的话还是,一步步来  买个好小子后推安全还能练练起降,顺便在练下手抛,因为fpv大都手抛,我是从冲浪者  小胖子 (最初用的起落架)ar wing 这样起步的

网友:
双子星最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帮顶一个。

好像冲浪者  小胖子  天行者 用的人多

我也想用小胖子的,但不能快拆不方便带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你所说的新手是什么标准,如果刚接触固定翼的话还是,一步步来  买个好小子后推安全还能练练起降, ...

飞过苏27   冲浪者   多轴但加起来的总次数不超20次

网友C:
小胖子,入了保证不后悔
重量控制在1.8以内,好抛又好降
冲浪者是个好飞机,缺点就是需要加高坐才能保证续航,新手可能控制不好重心,还有个最大的问题,不好装飞控
天行者没飞过,空间也大,据说没装好容易螺,失速点低,转弯速度慢了容易螺
ar神机,空间一般,需要布局好,新手不建议飞翼,调不好重心的话不是很好飞
如果不要飞控,常规布局的随便什么机都可以(要好飞的),苏27板机也能飞fpv
小小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胖子,入了保证不后悔
重量控制在1.8以内,好抛又好降
冲浪者是个好飞机,缺点就是需要加高坐才能保证续 ...

非常多谢哥们的建议,我本来也打算买小胖的,但考虑到一米三的翼展机翼不能快拆,拿着飞机坐公交或地铁不方便,小胖能不能改快拆?改后对飞行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小胖子可以快拆的

网友:
小胖是不是速度....有点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s1100 了解下

S1100是什么机?就输入s1100搜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多谢哥们的建议,我本来也打算买小胖的,但考虑到一米三的翼展机翼不能快拆,拿着飞机坐公交或地铁不 ...

小胖机翼和冲浪者一样的,都可以快拆
手工好v尾也可以改成快拆,就看你有没有必要去改

网友:
是飞机就能fpv

网友E(2019-03-12):
新手入fpv,不用挑,直接冲浪者+FOXEER 150块左右的摄像头+TS5828发射机(配肥鲨蘑菇头)+非凡S2。摄像头安在一个舵机上,用遥控的方向舵通道控制左右看,把方向舵粘上不要开,听我的,就这样做。如果还飞不好固定翼,就先练模拟器,练好了再p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手入fpv,不用挑,直接冲浪者+FOXEER 150块左右的摄像头+TS5828发射机(配肥鲨蘑菇头)+非凡S2。摄像头 ...

请问一下老师,你推荐的这几样设备有购买链接吗?大概需要多少钱,马云家什么东西都乱标参数,新手不懂这些参数容易上当,买一堆没用的回来用不成直接摆着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老师,你推荐的这几样设备有购买链接吗?大概需要多少钱,马云家什么东西都乱标参数,新手不懂这 ...

我提到的这些装备,你都可以单独去淘宝搜,找销量好的就可以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