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讲解一下飞free style的机架和配置

楼主(2018-07-26):
菜鸟现在还在练空心杯和2寸小鸡,对freestyle兴趣很大,求指教谢谢了
稍微研究了下,貌似短X机架比较适合freestyle?长X机架偏向于竞速?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
比较柔和的飞法下,电机和桨叶的配置又是怎么样呢

网友A:
对于新手来说,炸完了能捡起来拍拍土继续飞的机架,是最适合的机架.
而且有很大几率你飞不出来短X和正X的区别.....
我个人推荐QAVR,便宜,对设备的保护也足够到位.
至于配置,我推荐好赢30A,8位的那种,也是便宜,稳定.
电机看你喜好了,推荐2300-2400KV,花飞不适合高KV电机
最关键的其实是浆,5040,软一点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新手来说,炸完了能捡起来拍拍土继续飞的机架,是最适合的机架.
而且有很大几率你飞不出来短X和正X的区 ...

明白了,谢谢指教

网友:
    同配置电池上置快速翻滚会顺手,下置快速翻滚和极速转向会有甩尾的感觉。上置电池机架的正x会把轴距拉大,这就是为什么freestyle机架大多短x。
    而配置自然是暴力些的好,总比需要的时候拉不起来的好。

网友:
什么是free style

网友:
Freestyle就是花式。
顾名思义即是在阻碍物四周自由地做出华丽的花式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