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K120为什么为什么尾电机不转。

楼主(2018-07-26):
其他都正常,就是尾电机不转,最开始以为是尾电机坏了,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转,无奈用万用表打了下主板尾电机通道到尾巴最后的插口,都有电啊,为什么尾电机不转呢,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不对。遥控用的是FUTABA14Sg。什么重新对频,从新新建模型都试过了。无用!

网友:
空心杯坏了呗,换

网友:
还有这怪事仔细检查下插头看看

网友:
说说我遇到过的类似情况  插头接触不良  电线中间的焊点接触不良  尾电机故障
前两个你要低转速运行动动它来看看是不是接触问题 最后一个换电机试试

楼主:
注意,用万用表测了,主办到尾巴的电机插头是通的,尾电机也没坏

网友A:
不转的时候你打一下方向舵,或者继续推油门。他自旋起来了。陀螺仪就要工作就必须得转了。刚开始不转,因为没有自旋。陀螺仪以为那样是稳定的,就继续保持。

网友B:
看下尾电机那边的mos管是否烧掉或者脱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转的时候你打一下方向舵,或者继续推油门。他自旋起来了。陀螺仪就要工作就必须得转了。刚开始不转,因为 ...

你一点都不像是新手,研究的很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转的时候你打一下方向舵,或者继续推油门。他自旋起来了。陀螺仪就要工作就必须得转了。刚开始不转,因为 ...

你说的这个方法也是过了,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尾电机那边的mos管是否烧掉或者脱焊了

尾电机那边有输出,用万用表测了,但是尾电机就是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电机那边有输出,用万用表测了,但是尾电机就是不转

有输出那就排除法了,换尾电机到主板的线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输出那就排除法了,换尾电机到主板的线撒

不用换,用万用表一测也是好的,尾电机也是好的,也是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一点都不像是新手,研究的很深入

谢谢抬举,平常喜欢研究一下,读了挺多资料.
但是飞得不行.
还在3D模式联系悬念和自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方法也是过了,无用

我只是按照原理思考了大概这样的操作方式来验证.
请教一下现在不过时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D:
管子坏了或者电机线断了。用万能表测下

网友(2018-08-25):
你需要查看一下尾电机的mos管,电容有没有脱焊或者是旁边的电阻,反正我是试过,修了一次之后就好了

网友E(2020-07-16):
引用 网友D:
管子坏了或者电机线断了。用万能表测下

请问这个mos管坏了怎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mos管坏了怎么换

用烙铁焊下来啊,如果不会焊找修手机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