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侧滚水平筋斗

楼主(2018-07-27):
美国手飞不出侧滚水平筋斗怎么办?有美国手的大佬可以讲一下指法吗?最近在练侧滚水平筋斗,怎么都做不出来,可是换到日本手一下子就做出来了!!!我飞了4年美国手了,有毒吧????

楼主:
请教美国手的大佬,谢谢谢谢

楼主:
哎,真是的,练着模拟器,我都想砸控了

网友A:
G7模拟器,用日本手录一段,播放时选美国手,就可以看手法了。

网友B:
你是不是觉得日本手左手画圈更容易做出来你想要的动作,你尝试一下把副翼与方向舵互换一下位置,这样就是左手油门副翼,右手升降方向,右手画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觉得日本手左手画圈更容易做出来你想要的动作,你尝试一下把副翼与方向舵互换一下位置,这样就是左 ...

这样的话蛇形正飞也不好控制了吧 蛇降也很难

网友D:
日本手天然比美国手好飞固定翼  有点后悔改美国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本手天然比美国手好飞固定翼  有点后悔改美国手了

唉,真的是,刚开始我也是日本手后来不习惯改美国手了,现在也是后悔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觉得日本手左手画圈更容易做出来你想要的动作,你尝试一下把副翼与方向舵互换一下位置,这样就是左 ...

哎呦,这个可以试试,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7模拟器,用日本手录一段,播放时选美国手,就可以看手法了。

对啊,就是手法打不出那么恰到好处!

网友E:
慰问,既然都飞了那么久,就坚持吧,好歹现在美国手是主流。

网友E:
想要和日本手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我以前飞直升机自旋翻,练了好多年,换过美国手模式观察,右手不是正画圆,还是多边形。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日本手画出正圆,但是日本手的大师们是不会在意这些,,依然可以上到冠军水平,而且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还是要想开点。美国手飞固定翼就像日本手飞直升机,会有自己天然的硬朗利落。

网友:
还是王子说的对,既是美手,不必追求日手的风格,硬朗利落的风格你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和日本手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我以前飞直升机自旋翻,练了好多年,换过美国手模式观察,右手不是正画圆 ...

嗯嗯,学习了,谢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慰问,既然都飞了那么久,就坚持吧,好歹现在美国手是主流。

主流也可能有偏差···身边有初学的学生同时用日本和美国开始练,很明显日本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真的是,刚开始我也是日本手后来不习惯改美国手了,现在也是后悔的不行

练到后面其实都一样 ,只不过美手你会花的时间多很多而已 。。。。

网友F:
我也是美国手!也在无章法的乱滚!以不炸鸡为目的先玩着吧!

网友:
横滚圆周或慢滚水平圆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流也可能有偏差···身边有初学的学生同时用日本和美国开始练,很明显日本有很大的优势

记得谁在一个帖子说过的,固定翼练滚就是愚公移山的过程。日本手是用铲车,美国手是工兵铲,这个同样可以放到直升机的自旋类动作。不过是反过来,美国手是铲车而已。这两个手的者的飞行风格是完全不一样。先不说谁的好看,水平艺术高。给我看一段录像我绝对可以看得出是什么手飞的。

不过固定翼相对难度比直升机低一点,毕竟少了一个螺距通道的控制变化,所以,两者风格差别没有那么分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谁在一个帖子说过的,固定翼练滚就是愚公移山的过程。日本手是用铲车,美国手是工兵铲,这个 ...

我是美手飞的确实很累 ,昨晚换了下日手飞滚起来很轻松,左手根据飞行节奏换圆就可以,只是油门的配合很不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练到后面其实都一样 ,只不过美手你会花的时间多很多而已 。。。。

哎,对啊,真的是需要好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美国手!也在无章法的乱滚!以不炸鸡为目的先玩着吧!

嗯嗯,只能慢慢一步一步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谁在一个帖子说过的,固定翼练滚就是愚公移山的过程。日本手是用铲车,美国手是工兵铲,这个 ...

嗯嗯,谢谢,向大佬学习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谁在一个帖子说过的,固定翼练滚就是愚公移山的过程。日本手是用铲车,美国手是工兵铲,这个 ...

这个比喻有意思。我固定翼日本手,直升机(反)美国手,飞直升机之前特意先研究了不短的时间,选择的反美国手。这两种方式共同点是,总有一个手控制动力和沿着动力轴的旋转,另一只手控制垂直于动力轴的旋转,这个旋转方向同摇杆的圆周位置是一一对应的,思维起来方便一些。像是飞电直,美国手思维起来比较简单,右手控制旋翼面偏转,左手控制尾巴旋转。

网友:
唯手熟尔,日本手和美国手都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蛇形正飞也不好控制了吧 蛇降也很难

不管蛇形正飞还是倒飞或者蛇降没感觉有任何难度。

网友:
这样的话蛇形正飞也不好

网友:
其实都一样~~心理作用而已

网友:
又开始月经了

网友:
固定翼蛇滚用日本手进度能快些,同理直机自旋翻用美国手进度也能快些,但要是飞出质量估计用的时间到最后一样,我身边的模友用日本手,玩船时又变成左手油了,换来换去很别扭,所以你折腾一次就不要折腾第二次了,安心用现在的手型努力练吧,突破瓶颈就会豁然开朗了,而美手飞机的打舵方法与现实中真机操作方法类似,你有空研究一下就能理解不同姿态该如何打舵了,比如各方向正飞、倒飞、左右侧飞分解练飞,结合在一块过度并控制好方向就是水平圆周滚了,我认为就是一种慢蛇滚了,练的时间长了形成肌肉记忆就会了。

楼主:
八一建军节,向英雄致敬!

网友:
模拟器练习 不要一味求成   先练好1/4个圆   然后把4个1/4 连接起来   这个动作不算难  1/2圆 滚一圈难度比这个大很多。然后就是垂直方向的,那个难度就更大了~~~

网友:
又在讨论“手”的事情!其实各有优势,许多国际高手都是“美国手”! 日本手就是改进了美国手的个别弊端,产生的。

网友G:
美国手目前只会左滚顺时针,右滚逆时针转,习惯一旦养成太难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美国手目前只会左滚顺时针,右滚逆时针转,习惯一旦养成太难改了

加快打舵节奏就可以反向转弯了,模拟器可以很容易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