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配平问题

楼主(2018-07-27):
新买的小彗星一支桨21克一支23克……还有救吗
还没装完,上机震动会不会很大

网友A:
还是上平衡器看一下吧,但是这个重量差的离谱,要求换一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平衡器看一下吧,但是这个重量差的离谱,要求换一对吧

……上过,大概需要10×15cm这么大的铝箔折起来贴桨尖才能平衡
我是不是该换桨了

网友:
0.2g差别都大了,特别是小机,转速快,机子轻,震动更明显。

网友B:
SAB的桨有一支是有贴两张小的方形透明静电贴膜的,用的时候要把贴膜撕掉,看下是不是贴膜影响导致两支桨重量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B的桨有一支是有贴两张小的方形透明静电贴膜的,用的时候要把贴膜撕掉,看下是不是贴膜影响导致两支桨重 ...

贴纸的那支是21克那支……

网友:
切一点下来

网友:
这个称好像很不准···

网友:
差距这么大?严重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过,大概需要10×15cm这么大的铝箔折起来贴桨尖才能平衡
我是不是该换桨了

换吧

网友:
差的少可以贴贴纸,差了两克就有些尴尬了

网友:
这么小的桨居然差2克,只有退货了

网友:
正常现象吧 很多都这样 先飞再说

网友C:
轻的下面贴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的下面贴胶带

……贴胶带的话得缠满才能配平……

网友D:
这问题都讨论几十年了。。单桨 配重锤都能飞。。只要上桨平衡器平衡就可以了。。管他2只桨差几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都讨论几十年了。。单桨 配重锤都能飞。。只要上桨平衡器平衡就可以了。。管他2只桨差几克。。

问题是配不平……桨尖缠几十圈胶带才能配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配不平……桨尖缠几十圈胶带才能配平……

配不平就得换了。。

网友E:
不应该在桨尖贴胶带的

网友:
同款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在桨尖贴胶带的

是为了配重,桨尖需要贴的少点嘛,反正这对桨很明显不能用。合利行给换了一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为了配重,桨尖需要贴的少点嘛,反正这对桨很明显不能用。合利行给换了一副

配重应该在在桨的重心点配平的

网友:
小代理换

网友:
相差太大了,无理由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重应该在在桨的重心点配平的

嗯嗯知道

网友:
我之前有副新的520桨 俩个相差7克 已经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