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模式飞机翻转感觉好慢,

楼主(2018-07-27):
翻转时感觉有阻力,一翻就吃土,我只是设置了一个自稳模式。和油门锁定。别的都没设置。

网友A:
提高rate直到你认为快的值

网友:
舵量不够

网友B:
自稳模式你肯定翻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模式你肯定翻不过来

不是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rate直到你认为快的值

改曲线吗

网友C:
反的时候有设有收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的时候有设有收油门

推最大,收油,翻转。推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曲线吗

准确的说是曲线,不过是在bf里面调

网友:
调高RATE曲线
开AIRMODEL

网友D:
我也是,专门调了一只210的,手动完全无法翻滚,专门比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专门调了一只210的,手动完全无法翻滚,专门比赛用

我调整了曲线尾部数值,默认0.75我调整到1.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整了曲线尾部数值,默认0.75我调整到1.5了

手感合适自己就行

网友E:
到底侧翻跟前翻,翻转的很慢调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侧翻跟前翻,翻转的很慢调哪里呢?

SUPER RATE这一栏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侧翻跟前翻,翻转的很慢调哪里呢?

在PID设置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侧翻跟前翻,翻转的很慢调哪里呢?

Rc Rate然后翻转快慢调这个。

网友:
SUPER RATE越大越慢
減SUPER RATE加RC 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