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pilot固件的F4 Pro v2首测ZOHD nano Talon小小胖子!

楼主(2018-07-28):
第一次测试的X-UAV天捷力小胖子,因为用了开裂的玻纤板,大机动折翼炸了,已经再装新机并且搭配了平纹3K碳纤维对插管,吐槽天捷力小胖子原配的对插管真垃圾。

这次换ZOHD nano Talon接着测试,F4 Pro的小体积和AIO实在是很适合这种类型的小机。

原厂动力升级了银燕RS2306白色限量版,2250kv的,桨用了乾丰的6寸马刀桨。

F4 Pro v2 、v3手里都有,V3因为没有重新接收机模式跳线,所以现在还不能适配sbus接收机,但已经刷好了Ardupilot的ArduPlane 3.9.0beta5的ChibiOS固件,一切正常。

用MP调参,很熟悉了,比iNAV上手多了。具体方法与步骤,官方wiki上说得很清楚了,大家可以直接按步骤做:http://ardupilot.org/plane/docs/common-loading-firmware-onto-chibios-only-boards.html

想办法塞进小小胖子的肚子里。

连接好设备,在地面站上检查设置状态:

6寸马刀桨,正好。

草降,肚皮做一下简单保护。

APM/Pix的3DR数传,在F4 Pro上也通用,自己改一下线即可:

首飞很成功,小飞机很好飞,GPS用了小巧的BN220,搜星慢了点,但够用,留待模式半径设了80米,有点大,场地不是很宽广,自动和返航没有试。。

第二个起落,尽量控制速度,看看小小胖的慢飞性能:

固件和飞控都没有什么问题,一切正常。

F4/7 系列能使用APM固件(这里所说的APM不是指的硬件飞控APM2.x,而是指的开发社区ArduPilotMega),很好的解决了APM2.x系列飞控过于老旧的硬件配置,又有低廉的价格,而飞行性能很好,还有内置了Bec、电流计、OSD,使用起来很是方便,是小型机和低成本飞机的绝佳选择。

网友:
为何我买bn250客服非说没罗盘,要我买bn880?  上面明明写着带罗盘,也有6个接线口,不兼容? f4定高准么?放四轴上测试下吧

网友:
楼主能共享下固件吗?我怎么点开固件直接就打开了一个网页,不是启动下载

网友:
可以用穿越机的3叶桨,推力比两叶大

网友:
机和腿都很棒,白皙、细嫩、光滑

网友A:
楼主,再请教下,GPS的接口位置是随便插,然后飞控自动识别,还是要指定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请教下,GPS的接口位置是随便插,然后飞控自动识别,还是要指定接口

建议是Uart6,其它的没试!

网友B:
支持f3的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f3的飞控吗?

目前更新日志里没有看到支持F3飞控的消息!

网友C:
张老师这个固件能用在四轴上吗?

网友:
看到了,谢谢好消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建议是Uart6,其它的没试!

有详细点的飞控配置说明么

网友:
好飞机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老师这个固件能用在四轴上吗?

可以,多轴用Arducopter固件,目前最新版本AC3.6rc6 Chibios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详细点的飞控配置说明么

每款飞控都不一样的!

F4 Pro 就是Uart6接GPS、Uart1接数传,输出口1是sbus、2是副翼、2是升降、4是油门、5是方向。6、7可以自己定义,数字空速接i2c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多轴用Arducopter固件,目前最新版本AC3.6rc6 Chibios !

完美完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款飞控都不一样的!

F4 Pro 就是Uart6接GPS、Uart1接数传,输出口1是sbus、2是副翼、2是升降、4是油 ...

返航、定高那些怎么设置

可以制定飞行线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款飞控都不一样的!

F4 Pro 就是Uart6接GPS、Uart1接数传,输出口1是sbus、2是副翼、2是升降、4是油 ...

楼主,请教下你的飞机转弯倾斜角大吗?我把横滚限制角都调成65度了,看日志显示只有25度,转弯半径大到看不见飞机

网友E:
请问张大,omnibus f4 pro v2 刷哪个固件?omnibusf4pro 还是airbotf4的,我刷了omnibusf4pro固件后识别不了sbus接收机,sbus接收机接uart1,inav中识别正常,但在apm里就是识别不了。
对了,电流计电压计这些怎么设置

网友F:
图5的腿看起来很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航、定高那些怎么设置

可以制定飞行线路吗

当然可以啊,和APM、Pix一样的用法,用MP地面站或Tower地面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下你的飞机转弯倾斜角大吗?我把横滚限制角都调成65度了,看日志显示只有25度,转弯半径大到看 ...

我倾角设为75度,副翼打满,左转转弯半径很小的,你看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张大,omnibus f4 pro v2 刷哪个固件?omnibusf4pro 还是airbotf4的,我刷了omnibusf4pro固件后识别不 ...

用OmnibusF4 pro 固件,F4 Pro V2、V3,F4v3都可以!

识别不了sbus,把接收机跳线跳为pp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5的腿看起来很滑啊

那是我自己的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啊,和APM、Pix一样的用法,用MP地面站或Tower地面站设置!

GPS能与APM\PIX一样稳吗?

网友:
嗯。那还是很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能与APM\PIX一样稳吗?

一样的,甚至计算效率可能好于Pix FMUv4以前的飞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OmnibusF4 pro 固件,F4 Pro V2、V3,F4v3都可以!

识别不了sbus,把接收机跳线跳为ppm就可以了!

您的意思是必须使用ppm的接收机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意思是必须使用ppm的接收机对吗?

不是,是跳线到ppm模式后,ppm和sbus就都可以用了,不然,sbus识别不到!

网友:
ok,我看了hal配置文件了,apm不像inav等固件用uart1作为接收,而是用ppm引脚(PB8)来连接接收机,我接收机直接接在uart1上因此不识别。改接ppm接口就识别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倾角设为75度,副翼打满,左转转弯半径很小的,你看视频啊!

那楼主,你的板载OSD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你的板载OSD还能用吗

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啊!

接线和以前一样吗?我的没有OSD

楼主:
Omnibus F4 Pro来说,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啊!

参数里面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mnibus F4 Pro来说,都是一样的!

奇了怪,我就是不显示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