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70E电机问题

楼主(2018-07-28):
请问手上有一个双天4255 505KV的
电机
,能上70E吗?用6s 3300电

网友A:
要看怎么使用了,已经决定了你的桨大小,看看翼展能不能匹配,估计桨小了

网友:
70E一般标配是5050,kv480,4255用在50E上够用

网友B:
不够,5050或者ga1500

网友C:
航线飞飞够,暴力不存在的

网友D:
航线飞飞够 3D吊机什么的不行

网友E:
70e还是双天ga1500吧

网友F:
50E还是挺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e还是双天ga1500吧
好吧。看来还是要买个ga1500。感谢各位。

网友G:
《极网》
www.jk3drc.cn
上的FAQ上有15E到70E标准电子装备。

网友H:
飞个起飞,航线、练个起降凑合,飞3D动作不行。 配50E很好。

网友G:
接《极网》
www.jk3drc.cn
那文章,我用GA1500,桨同50E通用,15x8 .

网友G:
我按 (
JK3DRC .CN
) 用GA1500飞70E,因为同50E共用桨 15x8

网友G(2018-08-28):
看 这里有 70E 标准配置, 好象叫 (
J K 3 D R C . C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