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电烙铁,焊锡都是选什么牌子的推荐下

楼主(2018-07-28):
这个是中国台北宝工的:选择哪个比较好

网友A:
锡要求不高,淘宝销量靠前即可,电烙铁一定要好,最好是调温的,最便宜的应该是t1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要求不高,淘宝销量靠前即可,电烙铁一定要好,最好是调温的,最便宜的应该是t12了

买了个TS-100的,不占地方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TS-100的,不占地方就是有点小贵。

电烙铁够了,贵但是精致,可以的

网友:
买第一个就行

网友:
修电动车用的60瓦烙铁,用了3三年了,从线路板到电源线都用它

网友:
推荐黄色那个,好用

网友:
日本白光,谁用谁知道

网友:
俺一直用这个

网友:
白光不错,200块钱一个

网友:
山崎锡+黄花944焊台

网友:
随便一个936,都好过普通交流烙铁,焊锡含银2%的就很好

网友:
用了不后悔,不过小心假冒!!!!!!!!日本山崎SANKI焊锡丝250g 0.3 0.5 0.6 0.8 1.0 1.2 1.5mm

网友:
黄瓜907内热买过,扔了,后来我换了外热的,猛!持久!呱呱声的漂亮焊点!

网友:
焊锡丝买友邦或者强力都行。但是要注意焊锡丝有很多规格,材料配比是不同的,有的适合机器焊接有的适合手工焊接,要买适合手工焊接的型号。
烙铁建议90W以上内加热的型号。如果功率不足,焊接高标号电源线或者分电板时可能会出现上锡困难、加热太久的现象。
至于是买简单的黄花电烙铁还是恒温焊台看预算买就行,都是可以用的。烙铁头要买大中x3种型号,对应焊接不同大小的焊盘。

网友:
我买的雪驹家的电池焊台,很好用,配不同的头来满足不同的场景。外场最方便是气烙铁,但是我买的第二个爱烙达的居然漏气,很郁闷
焊锡我用的维修佬的,也还不错,记得买个好用的固定零件的架子,事半功倍

网友:
焊台用jbc,开机4秒化锡,锡用63a就好

网友:
焊锡还用牌子?

网友:
友邦,认定的品牌,熔点低,焊点光亮,50w的烙铁也能用得好好的,个人玩家,盛情推荐

网友:
白光951焊台,elecall无铅焊锡,自己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
铁皮工焊铁皮的焊锡质量不错,只是焊接时要先用钳子夹下小块并另用松香或助焊剂。

网友:
楼上用jbc的,都是土豪。搜啦搜 怎么那么贵。黄花烙铁就挺好,老牌子

网友:
无铅锡或者银锡的熔点比较高,要功率大温度高的电烙铁才行,适合焊接点容易发热的场合,对焊接要求有点高
一些细小的接头,用含铅熔点低的,不容易把塑料烫坏

网友:
几十块的二手白光,好用到爆

网友:
几十块黄花烙铁,还能调温,好用耐用,焊丝我用黄色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