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儿子手抛机改电动还要公园飞装B,那就干吧。

楼主(2018-07-28):
过程省了,直接上图。考虑公园飞,函道首选了,人多安全第一。
先来张整体照,头罩固定方式偷懒了。外观不做大手术了。

这里本来想改尾巴一样的直驱的,舵面切早了最后没能实现。

函道吃电调。放里面估计能把飞机烧了,为了安全外露再加散热搞定。

控制重量全部线都直焊了。6通道接收用了4个通道,再加个方向舵也没问题。就怕太重。

30函道电机原配的真大,用的2S版本减轻点电池压力,安全第一,空中烧了可不好玩,电池只能内置没散热。

直驱尾,舵机都用的最小的那种。

小飞机挺贼,起飞重80g,总算是给儿子一个交代了。

网友:
改装的很整洁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势

网友A:
副翼舵角很有想法,整机简洁漂亮,我前几天也改了一家

网友:
改造的比较完美,你那个散热片要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角很有想法,整机简洁漂亮,我前几天也改了一家

这个副翼简直糟点啊,复杂了,本来直驱的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副翼简直糟点啊,复杂了,本来直驱的就完美了

折页一定要灵活,副翼强度不够可以贴碳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页一定要灵活,副翼强度不够可以贴碳片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B:
我也买了同一款手抛机,还是2个,也要改,我是想打算改双发8520减速组,但没搞个这种小机,控是frsky X9D,接收不好选择

网友B:
你的配置是什么,多大的函道,电调、舵机,接收、控

网友:
微创新挺好支持动手自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配置是什么,多大的函道,电调、舵机,接收、控

30函道配套2S10000kv电机,1.7g迷你舵机3个,微型舵角,电调2S杂牌12a,华控配的602接收。电池2节350mah的。能飞4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同一款手抛机,还是2个,也要改,我是想打算改双发8520减速组,但没搞个这种小机,控是frsky X9D, ...

接收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接收机200米没问题好像叫ac800还是什么

网友D:
涵道噪音很大容易因为扰民被举报

网友:
副翼帖碳片或者嵌1mm碳棒其实就行了,这样风阻稍大
舵机布置规整学习了!

网友:
改成了一架小火jian

网友E:
视频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涵道噪音很大容易因为扰民被举报

装B非函道莫属,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有吗

没账号传不了视屏,机子稍失败,重心没算好,有点靠后了,换大电池又重了。超85g就不好飞了,电机和电调位置交换下就完美了。

网友:
装机简洁清楚

网友:
这么小的涵道,如果埋到机身里边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接收机200米没问题好像叫ac800还是什么

我有2个这种接收,但这种只合适玩穿越机了,没法接舵机啊

楼主:
最终修改版,电机比较重,直接撞路灯容易脱落。顺便电池接头改一下,做了个平衡冲

网友(2018-09-14):
    涵道机  不错啊

网友(2019-03-19):
请问楼主尾舵机怎么走线的

网友:
搞事情要小心啊!练好手接降落,jc叔叔一出现,立即消失

网友(2021-08-02):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角很有想法,整机简洁漂亮,我前几天也改了一家

大师,请问手抛机在公园玩,需要慢速的,用什么配置的设备?谢谢

网友:
很有想法,小涵道很稀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账号传不了视屏,机子稍失败,重心没算好,有点靠后了,换大电池又重了。超85g就不好飞了,电机和电调 ...

尾部的舵机虽然不重,但由于力臂长,对重心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