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超耐磨的锂电池防爆箱

楼主(2018-07-28):
如图,有部dui朋友的,可以找他们要一个,绝对坚固可靠,就是装5.8花生米的箱子

网友:
首先,得有一个部√的朋友

网友A:
淘宝有类似dan药箱的电池保存箱

网友B:
表示这个很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这个很够用

哈哈  这个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类似dan药箱的电池保存箱

嗯  有卖的   运费高  魔友团购走物流还好,如果有认识部dui的,每次打完靶这箱子都没人要

楼主:
这箱子工程塑料的,绝对耐操

网友C:
锂电的防爆箱是需要有通风口或减压阀的。
全密封的弹 药 箱如果锂电自燃的话箱子是会爆的。

楼主:
有的  上面那个螺丝的位置就是通风口   拧掉螺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的防爆箱是需要有通风口或减压阀的。
全密封的弹 药 箱如果锂电自燃的话箱子是会爆的。

有的  上面那个螺丝的位置就是通风口   拧掉螺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