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舵的,小弟遇到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8-07-28):
    一台风动船,可以用水舵么?是不是速度上去了,水流速大了就可以用呢?水舵是不是要有2比1浸入水面才可以?
                       望给位大佬替小弟解决问题!

网友:
要速度才能压上去 入水口在水里就行

楼主:
好的,风动船用浸在水里的舵不行么

网友:
速度慢一样的啊,水的阻力比空气的阻力大

网友:
用一段视频告诉你,风动皆有可能
?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af324983d49e9a24ef0672056d817b7d0

网友:
可以用水舵,水舵的舵效高舵面积可以比空气舵小很多。

网友A:
要用水舵的,尤其在风大的时候空气舵不大灵,水舵舵效大。

楼主:
谢谢大家,小弟是玩DIY的,水舵唯有自己做

楼主:
小弟新做的就是水舵的问题

楼主:
尾部是不是太厚了,水舵用95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水舵的,尤其在风大的时候空气舵不大灵,水舵舵效大。

    搞好了,舵是自己做的开了孔就是吸水舵了

网友B:
可以实验的!

楼主:
今天去早上开了孔,下午去跑了一把,看见上面的管喷出了一根小水柱,出水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