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用的胶水怎么选啊?

楼主(2018-07-28):
新手啊,刚入模,看航模用的胶水好多啊不知道这么选,就是想让大神们推荐几款EPO泡沫机用胶水,还有那种板机的,谢谢了

网友:
就航模店铺买啊,又不贵。效果也可以,反正胶开裂之前,你说不定飞机已经炸碎了。
买胶水买那种小瓶装的,大的你很久用一次胶水会干,多买几瓶小的作为备用,小瓶胶水也不太容易干

网友:
不要航模店买,沾边就贵死了,某宝搜金枪2118胶,再买把热熔胶枪+胶棒,足够用了

网友A:
热熔胶棒不要用普通的,用耐高温的白色的,普通的热点就化了,耐高温的好点,不过尽量少用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一下名字或者链接啊,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棒不要用普通的,用耐高温的白色的,普通的热点就化了,耐高温的好点,不过尽量少用

问下耐高温的热熔胶,100度的时候是化了还只是软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耐高温的热熔胶,100度的时候是化了还只是软软的?

标称耐热120度的,实际开水烫就化了

网友:
热熔胶就好,用ft视频的涂胶方法控制好量。

网友:
有些胶会对材料有轻微腐蚀作用,使用之前先用边角料试一下,不行的话可换另一种,热熔胶使用便捷,就是会增重。

网友C:
田宫黄盖胶,航模泡沫胶,UHU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田宫黄盖胶,航模泡沫胶,UHU胶

谢谢了

网友:
环氧搞定

网友:
epp     EPO,,,搜索B7000胶水试试吧,我装机都用他,透明无味,用处挺多的,自己想去吧110毫升10元左右,比航模店里的泡沫胶好用!

网友:
UHU胶分两种带por字样的粘泡沫塑料不腐蚀,价格比不带por的要高,两种胶的缺点是价格相当高。

网友:
不考虑时间,粘木材白乳胶最好;不考虑价格,粘泡沫塑料UHU胶最好,当然这胶粘其他材料也很好;粘要求刚性好(不易变形)强度高的地方,用双组份环氧类胶比较好。

网友(2020-08-02):
502胶水        (1楼):优点:瞬干;缺点:瞬干整形难反悔难;腐蚀表面;脆、易裂。
UHU万能胶(48楼)优点:近乎透明;有韧性。缺点:黄色瓶子的不能粘泡沫塑料。
合众牌AB胶(49楼)优点:干的慢有韧性,无色无味。缺点:干的很慢,要过夜。
600饰品胶(47楼)优点:透明、不硬化、可剥落,便宜。缺点:粘结力不强
哥俩好AB胶302胶(1楼)优点:什么都能粘不挑材料;固化以分钟计、好整形;缺点:粘面不美观。
496胶(12楼),基本同502,但固化时间、外观、腐蚀性均优于502。
热融胶(14楼),优点:方便使用、适用范围广、好清理。缺点:粘合力一般,易脱落;
玻璃胶(1楼),优点:什么都能粘;固化以小时计,随便整形;好清理。缺点:粘合力一般、固化太慢。
白乳胶(8楼),优点:固化时间长,方便整形;可以跟腻子粉石膏粉混合成泥使用。缺点:粘合力一般。
ergo5800(112楼),类似502但更好用。优点:强度和持久度满意。缺点不详。
701胶(206楼),类似502,但不能速干,在需要压强的表面牢固度不强

网友:
电焊胶,固化慢,强度尚可。有很多名字,比如我现在用的叫做焊接剂。
还有一个用的很多的泡沫胶。粘接泡沫腐蚀量小。粘接木材不错。强度可以。
热熔胶就随意了。时间紧张可以用,有点重。冷会裂开。热会化。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