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老手们、航模遥控器用在车子上面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8-07-28):
我的是E7遥控器

希望老师傅教一下、是不是这种有刷双项电调用到车子上就只能单项了

网友A:
如果遥控是右手油门,就把油门通道插在左手方向通道上,方向插在右手副翼通道上,可以实现刹车倒车,我用板控就是这么玩的。不过后来还是买了X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遥控是右手油门,就把油门通道插在左手方向通道上,方向插在右手副翼通道上,可以实现刹车倒车,我用板 ...

感谢

网友:
就用油门和方向舵

网友:
板控玩车不爽真心话

网友(2020-02-04):
引用 网友B:
同意。板控就是玩飞机的,包括无人机多轴,玩车船还是枪控舒服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