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没动力了?天地飞??

楼主(2018-07-28):
今天飞穿越,想往远处望一望,结果突然没动力了。当时图传还有信号。我就体验了一把跳楼的感觉。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想知道哪里的问题,太可怕了。

网友A:
啥控?接收是啥?我之前用ET07和新的微型接受就失控了

网友B:
天地飞不都叫天地摔吗?

网友C:
失控,2014年已经经历过了。

网友D:
能不失控吗,天线在肚子里

网友:
失控,如果距离短可能有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不都叫天地摔吗?

贴地飞吧。现在天地飞的控虽说技术上不够先进,但是稳定性还是很好的。失控的原因很复杂,别一出事就往牌子上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地飞吧。现在天地飞的控虽说技术上不够先进,但是稳定性还是很好的。失控的原因很复杂,别一出事就往牌 ...

亲测,天九和14sg同一个地方飞,14sg失控几率远远高于天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控?接收是啥?我之前用ET07和新的微型接受就失控了

天地飞8和wbus小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失控吗,天线在肚子里

啊啊,我装在上板边缘的,没在里面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控?接收是啥?我之前用ET07和新的微型接受就失控了

我用微型接受之前也从没失控过,这个接收失控两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控,2014年已经经历过了。

大佬你好,这是天线位置不对还是干扰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啊啊,我装在上板边缘的,没在里面的呀

装在边缘也会失控啊,天线要远离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在边缘也会失控啊,天线要远离碳板

这样呀,好的好的

网友G:
你的失控保护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失控保护没设置?

穿越机失控了还能保护吗,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这是天线位置不对还是干扰呀

穿越机电子设备多且集中,而且机身用碳板,飞行环境复杂等因素,所以对发射和接收的要求比固定翼高不少,首先天线位置不对,应该在机架外,最好是双天线曾45-90度角布放,你可以看别人的装机贴图就能看到,我当初入穿越时碰到的第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失控,先后用华科尔D10,天地飞8X、FUTABA 14SG均不理想,现在用FRSKY X9D PLUS,因信号更强稳定不少,虽偶有失控,但有信号回传语音报警安全多了,没看到现在稍远距离穿越不少人都加增程了吗,要么FRSKY的要么黑羊的CROSSFIRE,要想在复杂地代或更远距离稳定飞行,就要花钱升级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机失控了还能保护吗,请赐教

飞控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天地飞基本上是最不容易失控的控。我们这边飞场附近前几个月架了一个基站天线。扶她吧,瓜牌这些好牌子接连失控和炸鸡。天地飞屁事没有

网友H:
失控的主要原因是天线位置,碳板会严重阻挡信号。你天线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想一下,无论飞机在啥方位、姿态是什么,接收机天线与你的遥控天线之间,都不能有阻挡!!!天地飞是个不错的控,但它的wbus接收机只有一根天线,这对穿越机来说是很致命的。天地飞现在出了个双天线的sbus接收机,但它却不能跟老遥控兼容,鬼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要飞穿越,还是果断换控吧。之前我用天九配wbus,失控无数啊,极端的时候,飞出去几十米就炸,因为这跟距离无关,只要天线被飞机自己挡住了,必炸无疑!换了14sg后,用的副厂双天线,从此告别失控

网友I:
我是这样的 两根天线垂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啊,我装在上板边缘的,没在里面的呀

你看看其他玩家怎么装的,还有就是你去看看遥控说明书看看天线怎么固定

楼主(2018-08-27):
引用 网友H:
失控的主要原因是天线位置,碳板会严重阻挡信号。你天线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想一下,无论飞机在啥方位、姿态 ...

现在伸出来,基本没问题了,谢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这样的 两根天线垂直

好的,这机装得真漂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