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east(MB)升级求教

楼主(2018-07-28):
时隔多年重新入模。
手上有两颗MB陀螺仪,数据线是之前朋友给自制的。时隔多年已经记不清应该怎么给MB连接数据线进行升级了。
只连接数据线吗,不用另外给MB供电?试了下下面的连接方式,但是没成功。不知道那个单颗的插头插在什么位置。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就三根线,正负极和白色信号线,调机的话你要连上接收机一起,软件参数界面才能操作;如果只是单独升级不调参数,连上等软件识别成功就可以升级了,现在好像能免费升级到5.12

网友A:
最下面是负极,最上面是白色信号线,你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三根线,正负极和白色信号线,调机的话你要连上接收机一起,软件参数界面才能操作;如果只是单独升级不调 ...

这个是老版mb 不是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是负极,最上面是白色信号线,你接反了

感谢回复!确实是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老版mb 不是plus

是老版,现在的更新软件不能给老版更新吗,用数据线给MB通电后软件一直显示找不到设备,数据线的驱动确认没有问题。
记得以前的更新软件不是这样的,是一个黄颜色的界面。

楼主:
初步确认,不能给MB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老版,现在的更新软件不能给老版更新吗,用数据线给MB通电后软件一直显示找不到设备,数据线的驱动确认 ...

你需要下载老版的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下载老版的调参软件

感谢,去官方网站溜了一圈,确实要用老版本的软件才可以给老MB更新。
感谢上面各位朋友的帮忙,两个MB都已经成功升级了。

网友:
老版本软件 能升级到哪个版本呢

网友D:
新版StudioX V3只支持4.2~5.1.3的固件,进去之后要先注册一个账号才能进入固件下载更新菜单。不过建议别碰5.1.3,开放式PC端参数设置貌似很美好,全部用PC或者手机调参也确实很方便,但是坑死人不赔钱,升级到4.2是最好用的。

网友E(2018-10-25):
引用 网友D:
新版StudioX V3只支持4.2~5.1.3的固件,进去之后要先注册一个账号才能进入固件下载更新菜单。不过建议 ...

新版本怎么坑了,可以了解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新版StudioX V3只支持4.2~5.1.3的固件,进去之后要先注册一个账号才能进入固件下载更新菜单。不过建议 ...

5.1.3有什么问题,还请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版本怎么坑了,可以了解一下吗?

请参见我的帖子:最新BUG?MB 5.1.3+StudioX V3在PC端关于飞行参数选单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5.1.3有什么问题,还请明示。

请参见我的帖子:最新BUG?MB 5.1.3+StudioX V3在PC端关于飞行参数选单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