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PX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8-07-28):
请教关于MCPX在D7E刷D固件的设置问题,先谢!       好久没有玩了,最近收了一台二手MCPX,但在设置中发现不论怎么设置或是参照模友的设置数据都无法成功完成。主要表现为:普通模式下左副翼有反应;3D模式下副翼,升降,方向皆正常,就是油门一直最大,遥控杆动作没有任何变化。请问有没有模友有相关经验的可以借鉴?不胜感激!纠结了好久,实在无能为力了。。。。。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不没用过这个 不能邦

网友:
这不大可能呀,确认是MCPX主板及mcpx舵机吗?

网友A:
mcpx设置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按单舵机十字盘模式设置,不需要特别混控。
一通道油门,二通道副翼,三通道升降,四通道方向,五通道不用,六通道螺距
和地平线其他小直机一样,对码时*必须*把方向摇杆拨到最左面(右面?),按说明书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设置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按单舵机十字盘模式设置,不需要特别混控。
一通道油门,二通道副翼,三通道 ...

首先要感谢您和其他两位的回复!  今天早上又用D官网上的另一设置文件后,发现还是不能正常操控,主要表现为:油门3舵机动作正常,方向正常,副翼与升降通道正好相方,开3D模式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与上次的那套设置反应居然。。。。。。哎,头都大了。还是恬着脸问问吧。学艺不精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要感谢您和其他两位的回复!  今天早上又用D官网上的另一设置文件后,发现还是不能正常操控 ...

mcpx没有3D/6G或者自稳模式,3D和普通飞行的唯一区别只是在螺距和油门曲线设置的区别上,对通道交叉或者反向不会有影响

如果是动作副翼和升降对调了,也许是别人把通道插错了,对换一下试试
如果只是副翼或者升降的动作反向了,在遥控器的通道设置里反向即可

网友:
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没有3D/6G或者自稳模式,3D和普通飞行的唯一区别只是在螺距和油门曲线设置的区别上,对通道交叉或者 ...

我说的3D特技模式。副翼与升降通道颠倒了,动作是正常的,不存在反向。现在的问题1,询问过卖家,舵机接线肯定没有错;所以我担心自己乱接会有别的问题出现;2,刷的D固件,但是几年没有用过了,这几天对照说明书还是没有搞透通道映射怎么弄。。。呵呵,丢人!!!还是多谢金大大的回复!

网友B:
我有一台180就是你这个情况,或者到v8设置软件上看看螺距通道有没有超过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180就是你这个情况,或者到v8设置软件上看看螺距通道有没有超过100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已经蒙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3D特技模式。副翼与升降通道颠倒了,动作是正常的,不存在反向。现在的问题1,询问过卖家,舵机接 ...

你是说动副翼杆看到的是升降动作,动升降杆看到的是副翼动作?
这个在mixer混控菜单里把cyc-ail的输入设成ele,把cyc-ele的输入设成ail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动副翼杆看到的是升降动作,动升降杆看到的是副翼动作?
这个在mixer混控菜单里把cyc-ail的输入设 ...

谢谢提点!不过已经试过还是没有调整好,已经放弃治疗。可能真如楼上模友所说是主板问题,这里一并谢过!!!

网友:
楼主还是提供下视屏吧!

网友:
机子普通模式下能飞么?不能的话先看看你对频的时候有没有把方向舵拨向右边。

网友C:
有木有考虑是控的问题?排除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木有考虑是控的问题?排除没?

没有解决,已经返回卖家;据卖家说收到后是没有问题的,他用的D10控,我用的D7E;是不是控的问题不确定,我的判断应该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已经返回卖家;据卖家说收到后是没有问题的,他用的D10控,我用的D7E;是不是控的问题不确定, ...

我用的是DX6I 帮不到你

网友D:
普通模式下调好通道设置后如果升降和副翼是通道正好相反的,可以调到高级模式把斜盘混控对调一下,2变1,1变2

楼主(2019-08-11):
引用 网友D:
普通模式下调好通道设置后如果升降和副翼是通道正好相反的,可以调到高级模式把斜盘混控对调一下,2变1,1 ...

谢谢!最近一直没有上论坛,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