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电机还没有普及7075材质吗?

楼主(2018-07-29):
上次遥控信号问题从二十米左右坠落,mark2机架底面着地(有海绵垫),结果四个转子全部变形,最严重的一个出现断裂。是因为银燕最新的这款电机没有使用7075材质,还是冲击力太大?商品介绍中没有提到。介绍中提到用了7075的的只找到了rcinpower的一款、tmotor f40Ⅱ(Ⅲ和proⅡ也没提)、好盈2207。

图片中可见转子断裂口、变形的裂纹、受损的漆包线

网友A:
7075铝稍微硬一点,冲击大用钢也会变形

网友B:
变型很正常,我的tmotor60ii也变型,还是落在草地上。

网友C:
穿越机是用来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75铝稍微硬一点,冲击大用钢也会变形

我感觉海绵垫着地冲击力应该没有那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型很正常,我的tmotor60ii也变型,还是落在草地上。

了解了。不过我这款没有替换的转子售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是用来炸的吗?

当然不是。但是这件事说明厂家宣传用钛合金主轴提升耐用性却未必是水桶的短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但是这件事说明厂家宣传用钛合金主轴提升耐用性却未必是水桶的短板。

有道理

网友:
穿越机这么大劲

网友D:
7075铝的性质是硬,脆。6063铝相比偏软但是更有韧性。在高速外转子电机上,用6063铝更安全些,7075爆转子风险略大,也更容易被摔断,而不是局部变形。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就这么炸,铁疙瘩也鳖咯

网友:
感觉结构设计就不耐炸吧,连接处这么薄

网友:
机架都没事,电机挂掉

网友E:
7075 好像也不好氧化上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不过我这款没有替换的转子售卖。

找卖家,返厂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7075 好像也不好氧化上色

7075硬阳极,颜色用刀都难刮

网友:
二十米高摔下来,钢的也变型了。除非摔草地上。

网友:
7075更硬更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75铝的性质是硬,脆。6063铝相比偏软但是更有韧性。在高速外转子电机上,用6063铝更安全些,7075爆转 ...

正解在此~

网友:
假如这不是银燕电机 估计会被····

网友:
为了重量,也是拼了

网友F:
7075不一定比6061耐摔,玩过自行车你就知道。佳能戴尔抽成易拉罐的7075一碰就是一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F:
7075不一定比6061耐摔,玩过自行车你就知道。佳能戴尔抽成易拉罐的7075一碰就是一个坑

抽成易拉罐的6061更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