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 和 起飞 状态不一样 见鬼 导致一起飞立马往右偏

楼主(2018-07-29):
  《测试时》

  《起飞时》

网友A:
小心桨削脑袋

网友:
请教这是啥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危险

我都比较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桨削脑袋

放的比较远的

网友:
挺危险的,还是要小心些

网友C:
为啥是打副冀尾桨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是打副冀尾桨在转.

这就是问题  我一起飞就这样  简直没发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就是问题  我一起飞就这样  简直没发飞了

是不是设置了混控.把这些全部取消了再来检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设置了混控.把这些全部取消了再来检查看看呢.

这架飞机放弃了    浆加螺丝圆角了

网友:
有些机的陀螺 是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