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7-29):
请问一下带电源的平衡充跟不带电源的优点是什么?为什么功率大的充电就快?不带电源充电跟带电源充电有什么不同?(是充的更快还是?)

网友:
充电器功率大小影响充电速度,带不带电源只涉及到便携性。

网友:
功率大肯定充电快,比如汽车排量大跑得快。

网友:
带电源的一般都是简易或者小功率充电器,功率大的电源也很大

网友:
不带电源的本来是给有车的人用的,接在汽车12v电瓶上。家里用还是带电源的方便。

网友:
一般高端都是外置电源  内置电源一般都是低端充电器如skyrc的几款  还有高端植保机用的带电源  通常玩直升机的都是自己配艾默生服务器电源  用308 pl68 艾斯特的多数

网友:
我觉得1楼的答案,简单好懂.哈.

网友:
不带电源的充电器好,坏了一个不至于都扔了,坏电源换电源,坏充电器换充电器。
功率大也不一定充电快,还要看平衡电流,有些充电器平衡电流只有300mA或者600mA这样的也比较慢,只不过是慢在平衡上。

网友A:
带电源只是把电源内置了而已,外场充电就不方便了。不带电源外场用电包或者接汽车,电瓶车的电瓶就能充电了。

网友:
电源自己可以配,但充电器的主要参数性能是功率,也就是最大充电电流,自然电流大充电更快,本人用PL6和T8,发过测评帖子,感兴趣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源只是把电源内置了而已,外场充电就不方便了。不带电源外场用电包或者接汽车,电瓶车的电瓶就能充电了 ...

谢谢解答,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感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