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练习-求指点】- 悬停晃,无法定得很死

楼主(2018-07-30):
朋友生小孩了,淡模了,把他手头的2架机丢给我。我之前玩过四轴,没接触过直升级。

据他说,机子只有一轴,锁尾,皮带传动,练习的话对手速要求很高。
我练了几天凤凰模拟器后,开始上真机练习。起飞副翼要带一点右就可以飞起来。起来以后,不要动杆,停得很稳,但是一旦动杆,就晃来晃去,很难再定住。
朋友说这机子是这样,需要不断修正,越修幅度越小,手速要快。
我一直摸不到这个“手速要快”的感觉。
朋友也说不清楚(或许是我理解力弱)。
因此,想在这里请教各位直升机模友,有什么比较好理解的说法。
目前我用2200mAh  30C  11.1V的电池,每天早上练6个电,傍晚练6个电。晚上在家练凤凰模拟器(5.5.I版)。模拟器里可以飞圆圈。

喜欢直升机桨声。

希望有前辈高人,能够说说,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飞个5.6年就可以定死了

网友A:
手动机不动,机动手没动
想清楚了这句话就理解了你朋友说的手速要快是咋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机不动,机动手没动
想清楚了这句话就理解了你朋友说的手速要快是咋回事了

你好! 感谢指点!
比如我看到飞机开始往右晃,我马上副翼打左,在飞机往左晃过程中,我马上打一点点右(此时飞机还在往左),然后看到飞机转向右晃,我马上再打一点点左.....目前就是这样不断地在晃来晃去,像在左周期摆动,定不下来。尝试修正时候副翼打大一些,飞机又晃得更厉害。
我的手一直在来回修正中,手几乎是没停过。
目前我是假定自己没找到感觉,准备用勤练一段时间来看看是否有改进。

网友B:
说都是没用的,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都是没用的,练就好了

我准备半个月后看效果。同时这边也像大伙请教,看看有什么盲区,别让自己在不对的状态下白费时间

网友:
练到某天,感觉整个飞机任何时间都在自己掌握之中就好了

网友:
这个没法说清楚,还是多练习,多找感觉,让打杆动作变成下意识的,而不是经过大脑思考后做出的动作。要达到眼睛看到倾斜变化,手上直接做出相应调整的地步就可以定死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后续,
这样我们可以好好借鉴.

网友C:
修正要提前
拿片玻璃頂個彈珠
讓他維持在中間就知道了
不能等彈珠跑了再動作
修正後馬上要回中
彈珠才會留在中間不會跑過頭

网友:
勤打舵,小碎舵~

网友:
改成带陀螺仪的控制板不就行了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网友:
就是练。要有点预估、预判
可以加点D/R EXP

第一次起飞

时隔一年。。。还是那么烂。。

网友:
楼主你想的基本都对。12块电池一天大概能飞1个小时,这个练习量天天飞2个月左右基本能定住不动了。
要是有耐心可以2个月只练对尾悬停,绝对不会浪费。少飞模拟器,模拟器手感不同,练太多模拟器有干扰作用。
练对尾悬停不用研究理论,就是地上画个白点或找颗草,努力停在正上方就行了,不用思考。
想想小朋友是怎么学走路的。
有副翼机悬停比无副翼困难些,但是我个人看法更练技术,我一直想弄个有副翼练定点悬停,奈何嫌麻烦作罢了。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达到完全不动,有风时候定在20~30CM内空机范围就行了,又不是比赛。。

网友D:
我这就是机动手没动

网友E:
你可能是摇杆动作太大了,基本上,动摇杆就是指尖轻轻的碰到摇杆,那就修正完成了,动再多,就成了晃来晃去了

网友:
楼主没有走弯路,熟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就是机动手没动

哈哈。。。。。。

网友:
飞过四轴的话好理解的,你体会下人肉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感谢指点!
比如我看到飞机开始往右晃,我马上副翼打左,在飞机往左晃过程中,我马上打一点点右 ...

舵量不要太大,要学会碎舵

网友F:
电机什么品牌型号?选择3500kv,弧形磁钢的,或者直接丹锂2217 3700kv。

网友:
1 确实可能要练习很久 甚至你会怀疑自己怎么也做不到 我大概是练了100个小时模拟器才能基本定住
2 无需大脑思考的条件反射般修正是前提条件
3 在这类练习上 模拟器比真机高效很多
4 因为小鸡灵活的多 所以凤凰里用小鸡比如450要比大机更有挑战 效果也更好
5 在稳态附近的调整都是靠遥控器最小格度操作的
6 要想稳的好 预测偏移并提前补偿是必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机什么品牌型号?选择3500kv,弧形磁钢的,或者直接丹锂2217 3700kv。

请问丹锂2217这个电机好在哪,具体说说,想搞一个

网友:
最好上视频

网友:
比如你开车,想开直接,目标就要定远点。
一样道理,一样的心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正要提前
拿片玻璃頂個彈珠
讓他維持在中間就知道了

这个比喻很形象

网友:
其实很简单,当飞机快要静止的时候瞬间摆平旋翼面就OK了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指导!!
刚练完6个电,1个电飞12分钟还有11.1-11.3V. 飞到最后一个电,精神有点无法集中,扫了2次墙壁。还好飞机还能正常飞行。
今天感觉收获特别大,晃动的范围小了很多。感觉手指打杆的幅度小很多,并且,似乎是感觉变得更灵敏,能清楚感觉到手动一点点的那个“微量”,结合上面大家的指导,瞬间理解“碎舵”的意思和感觉。
今天的转变,是在后面2个电池,人精神似乎有点恍惚时候,然后在恍惚中突然有这样对手指动作的灵敏感觉。
感冒了,后续精神无法集中,不过竟然有意外收获!!!
看了上面各位的指导,结合这几天的感受,初步有一种“下功夫练就懂了”的体悟。刚开始飞机能飞起来很兴奋,后面连着几天一直晃,一度怀疑是不是飞机有问题。今天上午晃动幅度小好多,基本能在一块地板砖内停。
练习会坚持下去,这个请教贴,也是自己练习得记录贴。
再次谢谢各位的分享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能是摇杆动作太大了,基本上,动摇杆就是指尖轻轻的碰到摇杆,那就修正完成了,动再多,就成了晃来晃 ...

说得真对,我今天能感受到打舵就手指轻碰一下杆一点点,这样修几次,飞机能很稳了,晃动范围小好多!!

网友:
小碎步动起来,大神晋级之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真对,我今天能感受到打舵就手指轻碰一下杆一点点,这样修几次,飞机能很稳了,晃动范围小好多!!
...

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练的越多你会发现进步速度不如开始,还有技术倒退的错觉,细水长流,每天也没必要练很久,提升的感觉都是在长久积累之后顿悟的。

网友H:
你的要么感度没调好      不然就是控设不好  调下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丹锂2217这个电机好在哪,具体说说,想搞一个

像瓦片形状的磁铁,可以减小和铁芯的间隙,效率高不少。另外就是满槽率,丹锂的用的线粗,扭力足。这两个因素决定电机效率和电机工作温度,另外好的电机动平衡要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像瓦片形状的磁铁,可以减小和铁芯的间隙,效率高不少。另外就是满槽率,丹锂的用的线粗,扭力足。这两个 ...

比你之前的花牌要好吗

楼主:
今天感觉有倒退,无法一下子进入昨天那种感受很灵敏的感觉状态。不过到了下午,后面几个电又有点感觉了。若即若离!!
另外,遥控拿久了,手有点僵硬,是不是过度?太紧张?
现在对尾悬停,在自己3米前方,一字排开面前放3个盘子,最左,中间,最右。最左和最右感觉视角有60°的样子。在中间悬停摆动幅度最小,能控制在一个地板砖内,两侧最大,经常会跑到砖外。
不过现在有个信念,”要小舵量修正,要小舵量修正,要小舵量修正“,所以都比较快就能修回到砖里。
想起陈继儒的半句话“花开先,谢独早。” 基本不着急,慢慢练,慢慢练。

感谢31楼dongxu51314模友的分享,收藏了~~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要么感度没调好      不然就是控设不好  调下控

你好,百度一下了解了感度的作用,目前我遥控上Gyro rate0: 73%    Gyro rate1: 72.5%  我开关是打在Rate0位置。
我这个感觉是否还需要加大,让曲线中间段更平一些? 请指教?
明早练习,我加大和减少看看。
另外,如果是这样,我有个想法,逐渐降低Gyro rate数值,逐渐增加练习难度,保持挑战难度,这样,练习的进度,是否就更有保障?
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要么感度没调好      不然就是控设不好  调下控

另外,发现D/R & Expo下信息如下:
副翼  D/R:  80%  EXP: INH    曲线图:  左下到右上直线斜着上去
俯仰  D/R:  80%  EXP: INH    曲线图:  左下到右上直线斜着上去
航向  D/R:  80%  EXP: INH    曲线图: 左下到右上直线斜着上去
COMBINE:  INH

这里是不是要把 EXP数值启用,并加大?
请指教。
明天我也做实验测试一下。

谢谢!

楼主:
刚才练习,试把副翼和俯仰的EXP调到20%,感觉稳很多。
最后考虑到在练基本功,还是调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比你之前的花牌要好吗

花牌3950kv偏高,另外停产了,轴买不到。如果丹锂2217和花2836比应该差不多,花是弧形磁铁,动平衡肯定丹锂好,3700比3950扭力也大。

网友I:
楼主这是因为飞的还太少的关系,定不住是因为没有提前修舵和给的舵量大小,为什么没有提前修舵是因为不知道机器接下来将要往哪里偏和偏多少,因此关键问题还是在练习的太少上面。多练就会有预判和给舵量的能力了,自然就能定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是因为飞的还太少的关系,定不住是因为没有提前修舵和给的舵量大小,为什么没有提前修舵是因为不知道 ...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现在3点悬停,都能控制在很小幅度内。然后今天试了一下,侧悬停很自然就可以。 继续悬停~~半个月还差5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正要提前
拿片玻璃頂個彈珠
讓他維持在中間就知道了

这描述好理解

网友:
碎舵!直升机比无人机难度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