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的频段和频点,以及Race Band的意义,找到张图

楼主(2018-07-30):
1. 5.8G图传并不是严格工作在5.8G的频率上,而是在5.8G上下一个小范围的频段内工作。
2. 当发射和接收工作在同一个频率上时,才能正常使用。
3. 如果两个发射工作在同一个频率上时,就会发生干扰。干扰程度根据图传的功率和距离会有不同,但通常结果都很严重。
4. 图传可以改变工作的频点(频率,Frequency)来避免干扰,但如果频点过于接近,仍然会有干扰的可能。
5. 图传的频点并不是可以随意调节的,而是在几个固定的频点上切换。一是为了方便发射和接收快速匹配频点,另外也因为随意调节的话很容易导致频点过于接近而发生干扰。
6. 一般图传支持3-5个频段(Band),每个频段支持8个频点。
7. 不同频段上的频点并不是完全不同的,很多时候会碰撞或者过于接近而导致干扰。经常发射在一个频段上调了一个频点,接收可以在不同频段的某个频点上都收到图像。
8. 如果几架飞机一起飞,避免干扰比较好的办法是所有人都调到同一个频段(Band),每人设置不同的频点。
9. 频段的范围和频段上频点的设定好像是很随意的,主要看制定频段厂商的心情(好像是这样)。当然某个频段一旦定下来,后面是不会变的。
10. Race Band在一个范围比较宽的频段上,频点的分布非常均匀,频点间距离最远,不容易互相干扰。
11. 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图传设置在Race Band比较好。Race Band并不是只有比赛的时候才能用。

最后这张频段和频点的分布图,很直观:

网友:
其中有几个频率干扰5G Wifi,在家测试要注意避开。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感谢楼主,实用贴!需要的就是这样

网友:
不错,看的明白

网友(2019-05-20):
感谢科普~~~~~感谢科普~~~~~

网友:
图传功率能高到5w么

网友:
有了数字图传就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