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指教

楼主(2018-07-30):
飞机是fms  f8f,感觉飞机头太轻,现在把电池扩大,电调扩大,不知道以下装备是否合适?请各位大神直接。
(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网友:
电池和电调尽量往前放,线短就做延长,一般成品机重心不会差太多

网友A:
可以买的电池那么多,为嘛买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的电池那么多,为嘛买这个牌子

推荐一个牌子

网友B:
我的F8F,3500顶头放,不用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8F,3500顶头放,不用微调

老哥,电调和电池买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8F,3500顶头放,不用微调

老哥,电池和电调买的哪个

楼主:
上传的图片被删除了

楼主:
统一回复:图片被删除了,就是电调准备换个好赢60a的,还想买块4s的电池,大一点压的住,就是不知道买哪个型号的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电池和电调买的哪个

电调随便搞个60A的嘛,电池买3500容量的就行,价格随个人爱好挑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随便搞个60A的嘛,电池买3500容量的就行,价格随个人爱好挑选。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随便搞个60A的嘛,电池买3500容量的就行,价格随个人爱好挑选。

3s的3500电池也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3s的3500电池也行吧

4s的,3s动力,感觉乏力,3s的3500估计还是要调一下微调,你用3s用40A电调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的,3s动力,感觉乏力,3s的3500估计还是要调一下微调,你用3s用40A电调就够了

我想知道那个牌子的电池性价比高,格式太贵了,4s都快3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那个牌子的电池性价比高,格式太贵了,4s都快300了

杂牌电池很多啊,飞桨机无所谓的

网友C:
TCB电池还可以,我飞4S一直用这个,还有个山寨的(不知道谁山寨谁)tcbworth。都还是比较便宜的
飞4S桨机4s涵道都可以,已验证。
后面飞6S的话可以买好点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B电池还可以,我飞4S一直用这个,还有个山寨的(不知道谁山寨谁)tcbworth。都还是比较便宜的
飞4S桨机4 ...

我还是买的tcb电池,主要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