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9d遥控器通道求助

楼主(2018-07-30):
这个x9dplus 遥控器,一通道和二通道反了怎么改,改了一早上都没有用,书桌啊

网友:
晕。。。看下说明书

网友A:
如下图所示,把CH1和CH2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一早上时间瞎调还不如专心看说明。
上次是接收机,也是看眼说明书就能解决的事情。
一般商品控换OpenTX这类确实要花点时间的。
不过不管是通道次序反了还是方向反了都是很初级的问题,这个都搞不定,这个控真的不适合L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早上时间瞎调还不如专心看说明。
上次是接收机,也是看眼说明书就能解决的事情。
一般商品控换OpenTX ...

被你发现了,好嘛

网友:
还是换个中文的控吧,要不还有很多入门的问题等着你。我就不用这个控,还是中文的好,不用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把CH1和CH2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找不到这个设置 在哪里找啊  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这个设置 在哪里找啊  大神

第一步:

第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把CH1和CH2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CH1到CH4像我图中一样设置.

网友:
通道反了在servo界面,最右边的小箭头点一下。

网友C:
多看下视频教程,有的,我也看了几次,基本的通道会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下视频教程,有的,我也看了几次,基本的通道会调了

好的 谢谢 我现在搞好了

网友:
看来还是乐迪 华科尔 天地飞合适我,都试了一遍好在没留t8f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把CH1和CH2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您教练通道会设置吗?

网友(2019-02-15):
睿思凯界面是英文的吧,就不能搞个中文包嘛?这个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