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3020-1000kv电机

楼主(2018-07-30):
那位大侠知道蝎子3020-1000kv的
电机
配好盈100AV3电调可以吗?发热量什么样?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多谢

楼主:
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多谢

网友A:
电机不热不正常,你想要飞完能结冰的?

网友B:
3020我用60A的都在用,80A足了,
温度一般都比较高,

网友C:
蝎子就是热,尤其夏天,飞完不能摸的

网友D:
可以的,我3226配100a的,就是发热严重,烫手,没办法

网友E:
60v4 飞了几年 稳妥妥的·

网友F:
小鸡已经全部把蝎子换下来了,夏天肯定要把电池搞坏掉,电机我一点也不担心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G:
不热不蝎子